换IC时焊盘掉了个脚,怎么破???

楼主(2016-04-27):
如题,华硕的板子,在换EPU时,不小心把焊盘的脚给弄掉了,其中两个空的跟其他元件没有连接,这个并无大碍,但,右下角倒数第二个,也给弄掉了,这下真蒙了…………在此求助,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飞线试试o.o.o.o.oo.

网友:
一般是飞线解决,不过你这个不好接,。。

网友A:
这种飞线不困难啊,请教什么,你要是想好看一点就在废板上刮铜铂来补上去,要不就直接用飞线补上去

网友B:
这种脚是不是很容易断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线不困难啊,请教什么,你要是想好看一点就在废板上刮铜铂来补上去,要不就直接用飞线补上去

刮铜铂!!这个好主意啊,谢谢提醒,我试下。

网友:
骚年,你这种情况只能从芯片的引脚上飞线到所连的元器件上

网友:
这个也只能飞线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上去。找到连接到的点。然后飞线上去绿油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铜铂!!这个好主意啊,谢谢提醒,我试下。

飞线容易点 ,刮其他的板子铜箔很难的
我把一个io 掉几个  飞了线 焊接完
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C:
绿油是什么多少钱一瓶,我还没用过,鼠标容易掉焊盘。

网友:
qfn掉一个有用的焊盘还是好补的吧,芯片侧面露铜上锡,然后焊好芯片后再飞细线到侧面焊盘上吧,用尖头烙铁点上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绿油是什么多少钱一瓶,我还没用过,鼠标容易掉焊盘。

不贵 不过买了绿油 最好买紫外灯管  不然很难等

网友:
一般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脚是不是很容易断掉啊??

有些杂牌板质量不好或者是太老的板经常遇到。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无紫外灯管要照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贵 不过买了绿油 最好买紫外灯管  不然很难等

没试过,很难搞吧。
如果台式机碰到这样直接放弃

网友:
一般是飞线解决 ,看看那一排少真就是那个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飞线,想你这种先查线,找到相通的点位,飞线过来就OK了,没难度

网友:
等把芯片焊回去然后再补了

网友:
高手高手呀。。佩服佩服 。

网友:
一片主板没多少钱 废了就废了   时间花太多不划算
方法就查图纸 飞线喽

网友:
细铜丝 补线 需要有一定的焊工夫.

网友:
   打开点位看着飞线,  不过焊盘都这样了  我直接报废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IC焊上去,然后从IC上飞线到线路上

网友:
接一根铜丝在那就好了,

网友:
把掉角位地方打一点绿漆,然后飞线,。

网友:
飞线,这还用问

网友:
找图纸 看下相连零件 飞行

网友:
飞线吧 把线焊到芯片脚上把板子断的用刀片刮出铜线焊上

网友:
飞线吧 这个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修机不易呀

网友:
飞线,是一种技术。是一种修行

网友:
飞线呗,要不然只能换板了

网友:
补线吧 用绿油

网友:
飞线不太好飞呀

网友:
打开点位图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飞线不困难啊,请教什么,你要是想好看一点就在废板上刮铜铂来补上去,要不就直接用飞线补上去

神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