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待机0.27 按开关没反应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27):
主板版号为:820-2936-b 一上电,待机电流就有0.27,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止,发现L7030 短路,直接飞线 上1v电压,烧鸡。一烧机,电流上到3a左右,不摸不要紧,一摸差点把手烫个泡,我的个神。C7560 一个330v 大电容短路了。太简单了,直接换了一个330v,估计就OK,了。 上电,*脏话*,直接冒烟,难道电容是坏的?  再换,再烧。  没办法,估计这个电容耐压值要求比较高,直接找了片同样的主板。拆了一个过去,上电OK. 下面图片上空缺位置就是黄色的330 电容位置

网友:
楼主的图片打不开呀

网友:
短路的一般好修点啊,这个黄色的电容确实耐压高

网友:
怎么修的 没看到呢 图片也看不到

网友:
楼主是12v的电容把

网友:
苹果的大家都在学习中 最好有图直接说明 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图片挂了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