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维修显示器带图实战,与大家详细讲解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2016-04-27):
今天一顾客拿一飞利浦显示器,开机亮一下黑屏指示灯亮绿色。对飞利浦的了解一般很少坏的显示器。开机亮一下黑屏指示灯亮绿色一般为高压电路或者灯管(提示:指示灯亮绿色为有信号接入,亮黄色为无信号)。试机之后,拆机维修。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拆机
1.因为每一款显示器结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就尽可能不要硬拆,要小心的拆,如果硬拆弄断排线就麻烦了。就拿飞利浦来说,拆掉上边壳子,但是底下连接不能开。但是座子壳子里边有三个螺丝,底座下边有螺丝,所以后边壳子拆不掉。
2.拆显示器尽量用卡片,用卡片不会造成边缘严重痕迹,用螺丝刀容易导致翘痕。所以有点小缝,用硬卡片拆机。
发图给你们看看飞利浦这个拆机过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上边是卡片拆机,拆机技巧分享。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上边是壳子边缘拆开,但是排线连接,后壳连接电路板,所以要找对技巧,注意观察,原来答案就在底座,找对原因就容易了。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哈哈找对技巧显示器终于拆开了。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电路板,看从外观上有没有明显的烧痕。有没有明显的显示器板某原件坏或者电容鼓包。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观察过电路板后发现有一个电容鼓包现象,现在先换电容换掉明显鼓包的电容。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通过正反检测电容充放电情况,发现电容确实存在不良的情况,确定这个电容肯定存在问题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换好电容后,我们不要着急试显示器。最重点的是:是不是由于电容导致显示器故障,或者是其它问题导致电容鼓包,所以我们必须测试。
测试方法

1.电阻测试法,我们如果有了维修经验,我们记录好显示器的电路阻值,然后测试坏的显示器电路阻值,从而通过阻值判断电路故障。

2.电压测试法:通电后测试电路中的电压对比好显示器的电压,判断显示器故障。

我建议:新手最好用阻值测试,还有就是电源部分问题或者高压问题也建议阻值测试法。电压测试用于释放版维修测试,因为带电操作比较危险,不小心就容易导致烧坏原件或者引起更严重的故障;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都是高功率工作,最容易出现二次故障,所以建议电阻测试。

下边我们测试高压部分阻值: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高压部分阻值正常,但是我们不能马虎,新手更应该注意。顺便测试一下电源部分易坏的原件和电源部分电路阻值,这样我们才可以放心试机。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测试一切正常,这下我们先不装壳子试一下显示器,看是否显示正常。因为如果装上壳子试的话,如果有问题就又得拆。所以先不装壳子试一下不装壳子实验显示正常,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一切都不错很多人可能看到显示器屏幕感觉发红是吧,有时候灯管老化会导致屏幕背光发红。但是这个显示器不是灯管老化,显示正常的,这个是因为光线原因导致拍摄感觉发红。

网友:
666 LZ的技术可以呀。 要我直接换板子。

网友:
蒙古胖子哥你好,先喝杯牛奶慢慢看文章

网友:
楼主这帖子从拆机到修机比较详细。加分鼓励。飞利浦的灯管是通病了

网友:
会换板的人太多了,淘宝上也是一堆的板

网友:
最重要的检测和测试细节,你都一代而过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好的资料发来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呵呵你这故障换一个电容搞定,真是小白级别的

网友:
换个电容都能讲这么多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