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32lh20r-ca液晶电视有声音黑屏 是逻辑板贴片电容出问题导致

楼主(2016-04-27):
今天来了一台LG32lh20r-ca液晶电视有声音但黑屏 拆开查了电源板电压都有  正常 背光也有开启 大致说明主板工作了   高压板工作了  就拆逻辑板下来开刀 拆出来看了一下 有一贴片电容有裂痕  量了有80几欧   果断热风枪吹掉后冷却了 装上  开机  有图案了 声音也正常了  试了6分钟左右吧 正常  那就装后壳咯  装好后壳跟脚   让它站起来  再开机  亮一会又灭了  这下是连背光都没亮了 但是还有声音 ! 再次拆开后盖  查  刚开始查高压  主供电24v有  开启脚也有5v  还以为是保护了  网上搜了一下高压控制芯片oz9966sn去保护方法 有的兄弟说是15脚接10k电阻到地 有的说16脚接10k电阻到地 试了都还一样的故障  感觉高压板先不要管它了  又去量了逻辑板的电压  一量  f1保险断了  一头有12v另外一头0v  打值500多欧 没短路  把保险换好后装回去 开机 又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了!想不明白的是  逻辑板就从主板来一条屏线而没有别的线连到高压板 为何这一次逻辑板12v保险断了会导致高压不开启背光  附上图片  因店里没有这种程序芯片的座子就没备份程序了 大家见谅!!没什么技术含量 !

网友A:
LG的液晶电视机修过很多台了  感觉LG牌子的液晶电视机坏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的液晶电视机修过很多台了  感觉LG牌子的液晶电视机坏的好多!

LG的质量真的不怎么好,最出名的是LG的液晶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的液晶电视机修过很多台了  感觉LG牌子的液晶电视机坏的好多!

嗯  他家的坏的好多 特别是他家的液晶电视机!

网友B:
吓得我都不敢买LG的液晶电视了

网友C:
我只知道笔记本的屏LG自然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笔记本的屏LG自然坏的多.

那看来lg的东西少买为妙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吓得我都不敢买LG的液晶电视了

没事 你自己会修的就不怕

网友:
是啊  修过很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