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车充电器 故障 --通电 灯不亮 无输出

楼主(2016-04-28):
         拆开 这个电车充电器  是没有 任何 烧焦 和炸毁的痕迹的,反正就是  灯不亮  无输出
       1  集成IC  8脚   3842   正常   直接替换到 其他充电器  正常的

       2   功率管 8N60C  正常          直接替换到 其他充电器  正常的
  、
       3   LM324   直接替换的  应该也是正常的

       4  接了 灯泡 通电一闪即灭  说明 高压部分 是正常的   应该是控制部分出问题

       5  红线是 标明  电压 到哪里就没有了

       6  求 师傅指导一下啊

      看图  解释::  0V   一个是 正面的  R34   和  R35    D13  D12    问  R34 R35  原本的阻值是多少?目前按照色环 来计量 这个2个电阻已经变质 或者 颜色烤变色了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实在不行直接换板子吧  不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吗   实在不行直接换板子吧  不贵吧

没有图纸,很多网上搜的图纸 都是关键部分相同,其余的能省就省,修好是乐趣而已,和钱无关

网友C:
直接查大阻值电阻,启动的

网友D:
这东西没价值修,买一个才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查大阻值电阻,启动的

正常的 我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没价值修,买一个才几十。

修好就可以备用啦

网友:
楼主将R34,R35 拆下拍张特写,发上来.........

网友:
看照片上标示的电压,怎么测量的?不是测量初级和次级的。应该测量初级就是初级,次级就是次级才是的。再说,次级的整流管都没有了,你是如何测量电压的?真是....醉了。

网友:
看下电阻两端电压,还有就是保险,这个没电路只能这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很多网上搜的图纸 都是关键部分相同,其余的能省就省,修好是乐趣而已,和钱无关

好吧  但是没图纸不好修啊    有这些功夫弄些其他的多好。

网友:
没有图纸不能乱换

网友E:
量下8脚脉宽调制芯片第七脚VCC的电压是多少,查下次级整流滤波到第七脚的电路。感觉像是IC未起振

网友:
这东西没价值修,买一个才几十

网友:
看一下光耦,代换一下吧

网友F:
楼主需要确定一下:3842有没有损坏?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确定一下:3842有没有损坏?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确定  我是拆到别的 充电器 用的  是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下8脚脉宽调制芯片第七脚VCC的电压是多少,查下次级整流滤波到第七脚的电路。感觉像是IC未起振

我怀疑 是变压器

网友G:
上电时测试功率管 8N60 有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电时测试功率管 8N60 有没有工作

工作了~~~~~~~~~

网友H:
1)测量3842第七脚电压,如果是跳变的说明有保护情况。如果一直维持在某一个电压基本不变动,则看电压多少来判断故障位置。低于16V查第七脚外电路有无元件漏电,以及启动电阻是否变值。如果在16V或以上,更换第七脚外接的电解电容,一般是50V22U到100U之间。
2)关于3842保护触发条件。第七脚高于16V启动,然后低于10V即会关断输出。第三脚电压高于1V关断输出。第一脚电压低于1V也会关断输出。如果第一脚一直处于1V以下,则电源不会启动。

网友C:
画个草图哦,标一下零件位置就能告诉你,这东西修得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草图哦,标一下零件位置就能告诉你,这东西修得太多了

就是输出端 那个电阻  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1)测量3842第七脚电压,如果是跳变的说明有保护情况。如果一直维持在某一个电压基本不变动,则看电压多少 ...

我马上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测量3842第七脚电压,如果是跳变的说明有保护情况。如果一直维持在某一个电压基本不变动,则看电压多少 ...

我拆一个好的充电器测试    7脚电压 是稳定在13.95V    也的确低于16V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查一下3842周边的贴片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查一下3842周边的贴片电阻

没有 贴片电阻

网友J:
是不是UC3842没工作。

网友:
低压侧原件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UC3842没工作。

现在 就是找  是什么原件 让3842   不工作

网友:
查光耦和431有无损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拆一个好的充电器测试    7脚电压 是稳定在13.95V    也的确低于16V

你这个不能用正常的电源来对比的。要掌握3842这个IC的特点才好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不能用正常的电源来对比的。要掌握3842这个IC的特点才好办事

现在 排除了3842 周边原件 没发现坏的呀

网友:
3842这芯片还是好弄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现在 排除了3842 周边原件 没发现坏的呀

我直到现在都不清楚你那个充电器里3842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是怎么一个情况,跳变还是怎么的。
你要人家给你判断故障所在,那这个3842各脚具体电压是多少,还有一些需要测量的电压例如整流后的300V电压之类的你也应该提供一下吧?我们又不是神仙。
我之所以跑进来说了两句,只是觉得3842的电源不应该这么难弄,仅此而已。你什么都不提供,我只能表示没办法了。

网友K:
量好名脚电压发出来,也好判断故障所在。像这种周边元件没坏,大多数是电容有变。把周边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直到现在都不清楚你那个充电器里3842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是怎么一个情况,跳变还是怎么的。
你要人家 ...

明白 明白 我马上去弄,其他事情 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直到现在都不清楚你那个充电器里3842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是怎么一个情况,跳变还是怎么的。
你要人家 ...

我在想一个问题,没上功率管 对测试3482 有影响吗?我现在不上功率管 测试  3480 每一个脚 都在0---0.31V 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量好名脚电压发出来,也好判断故障所在。像这种周边元件没坏,大多数是电容有变。把周边电容换了就好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没上功率管 对测试3482 有影响吗?我现在不上功率管 测试  3480 每一个脚 都在0---0.31V 跳动

网友:
修好是乐趣而已,和钱无关

网友:
先不装功率管,测G级电压应在0-3v左右跳动,没有的话果断拆除IC更换,顺便测量光耦是否3-4脚短路,供电限流电阻是否烧断,场馆接地限流电阻是否烧断,或顺便更换滤波电容47u50v,基本问题可以解决,当然在负载侧无短路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