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50 I5 5300集成 裸板主板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6-04-28):
买了一片DELL E5450 I5 5300集成全新主板, 客户裸板测试几秒后会掉电不显示问题,只插 上了内存 和散热器风扇 内接屏,用电源能显示吗?还是需要插其它配件,如键盘。主板是DELL库存全新主板
我另外一片独显的全新主板用外接显卡也是这样,不显示掉电

网友:
肯定 能显 但没有检测到其它硬件或进系统 是会掉电的 ,你加个U盘进PE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
这个机的内存是低电压的PC3L  内存有没有被客户自已换错了你没注意到

网友:
肯定是能够显示的,楼上说得对,检查下内存,但是内存上成3代的,电流会上不去但不至于掉电,你现在电流到多少就掉?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松了,dell的机器有的抓不到屏幕掉电

网友:
很按维修时序检查下,这里发贴一般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那可以装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