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几板 和 华硕 P5QPL-AM REV:1.03G 上U掉电 维修!!!~~~

楼主(2016-04-28):
这几天和伙计的店铺合并了  维修台还是依旧的乱呀

小小故障  高手飘过!
一:
版号:华擎 H71M-DGS
故障:不触发

伙计报价80元 被砍回70元

小的见识少  第一次修到H71  平生第一次见
所以拍张照留念
伙计判断不触发 报的价
上维修台 确实不触发
扣掉COMS电池  修好了

二:
版号:映泰TA55A 6.1  (FM1)
故障:不出CPU 供电

伙计补焊 CPU IC  L6737A 好了一小会 后又不行
上检测台 确实没CPU 供电
用L6717A 替换L6737A  成功代换  正常点亮!

三:
版号:华硕 P5QPL-AM  REV:1.03G
故障:不上CPU 没CPU 供电 上CPU  掉电保护

型号:

上检测台:无U  不掉电 不出U供电
上U  半秒掉电(拔掉12V 4Pin不掉电)
板子有点腐蚀   把基本功做完  清灰尘 补焊IO 和时钟 腐蚀
故障还是一样
问题应该是出在 CPU 供电上面
手上有CPU 驱动IC   就换个排除下
故障依旧
摸了 许久
伙计看到后 叫换 那个273电阻 才想起 上次伙计叫我找273的事 牛逼的三板斧伙计呀
这板 那么老了 这些故障肯定很多老手 都知道的吧  我们新手学习中。。。。
但是这个273电阻 一时半会找不到的(应该不是常规的2.7K电阻)
打开点位 原来这个电阻是CPU IC 的EN信号
确实没EN (没上U )这电阻难找 不找了
旁边找了个1.24V的电压 镊子 一镊 复位了 CPU 供电应该有了(没上U)
不管了 拆掉电阻 直接飞线1.24V

仔细看点位 原来1.24V是CPU_VTT供电
不管了 没图纸的板 这样飞线也没多大问题
飞线后 测CPU 供电2.2V
我去呀  以为表的问题 确认后 才知道 是电压不正常
强制给出EN  CPU 供电在1.8V-2.2V 之间
难怪会掉电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拿个430的破U 以身试险 烧了就烧了  不过还是掉电保护了

此时看到了下图框框的这两个东西 拆掉 电压正常了

上U 不掉电了  正常点亮  我U大吉大利!

拆掉的小8脚的点位
至于为什么会导致掉电 大家猜~~~:lol

我这个因为飞线处理了  273电阻 本人后面认为 没坏。
维修经验不足  高手勿喷!

网友:
这个小8脚推测是起到cpu核心电压工作值识别和反馈作用的。

网友A:
第一:你碰到华擎H71DS不触发是因为电池,扣掉电池就正常了。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块华硕H61的板也是不触发,拿开电池再放回就正常了。具体不知什么原因
第二:映泰TA55不出CPU供电,你的伙计加焊了一下,好了一会又不行。你用L6717代换了L6737成功了。想问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你判断是CPU的IC虚焊了?你如果是加焊的话,是直接用风枪加了焊锡高就吹?还是用拖锡法的?这里也送你一个:RT8855可以用RT8868代换,在你面前也买弄,见笑了。
第三:对于不上U不掉电,上真U掉电的情况,你是不是在维修的过程中,都是先空着,不上U,等测量到CPU电压正常了,也上U的?
再有就是这两个小八脚的芯片:

看点位图:这两个小八脚芯片是保护VID组合与VDDA供电的,由于VID组合直接影响到CPU的电压,所以当这两个小八脚芯片损坏时,就组合出错误的VID,IC就出现电压过高的问题?另外,大胆猜测:真是因为这两个小八脚的芯片,你的430的U才可以大吉大利,一线品牌的板的保护电路设计得比较好。昨天一个收电器垃圾的,拿了一块杂牌的H61的板,问我要不要。当时上电(不上U),触发正常,一时忘记了测量CPU的电压,放了一个好U上去,就是这样没了,心痛呀。不知你对于维修H61的板,如何保护好CPU(现在G530,620,1620贵,并且不容易买),能给些建议吗?

网友:
对于华硕的这两个八脚芯片一直不明白工作原理,请LZ指点一下。

网友:
H71主板确实长见识啊

网友:
前几天还修过H81的板子。。修的比较多的还是H61的

网友B:
H71????什么板子??、比H61高点吗??不是H81吗???多少针脚???

网友:
不知你对于维修H61的板,如何保护好CPU(现在G530,620,1620贵,并且不容易买),能给些建议吗?

网友:
H71  q确实第一次见 现baidu了解一下

网友C:
伙计是什么意思  工人  朋友 OR 基友  楼主是因为U的电压不对 然后找VID0-VID4找到八角芯片上面去的么  但凡上U保护的板子修起来一定要小心  已经坏了一个E6500K了 挥之不去的伤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碰到华擎H71DS不触发是因为电池,扣掉电池就正常了。前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块华硕H61的板也是不触发 ...

扣掉电池 正常   等于恢复了BIOS 的初设设置 而CMOS 是直接影响到开机的 对于为什么会不触发  还不清楚。
我一般 都是 一起弄  先清洁 然后加焊  再拖锡
  一般焊脚灰尘比较多 有腐蚀 的板   这样能真的修好
如果是 加热  会好的  也不一定是虚焊  可能就是 加热了 IC 性能好了一会
这个 最好还是换芯片
三,我习惯会 下测下CPU 4PIN +12V 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 就接电开机  如果能开机  测了电压 再上U
H61的板 一般杂牌子的板 会直接有预设电压 电压正常 直接上真U
华硕 七彩虹等板  我一般还会上个假负载或者坏U 看下 情况
H61好多不上U 不出CPU 供电的  技嘉的好多  有时候也会直接上好U
一般来说 短路的 比较容易烧U  尤其华硕 要小心 一定前面打好阻值 或上假负载
电压高 导致烧U 的话  AM3的板 比较多  H61 也有 相对少很多
见过几个H61 因内存电压 不正常 导致烧U 的
这个掉电  应该是VID错误引起的

烧U 没大法  上U前 做好前期工作 小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伙计是什么意思  工人  朋友 OR 基友  楼主是因为U的电压不对 然后找VID0-VID4找到八角芯片上面去的么  但 ...

伙计 在我们广东  可以理解为  搭档  工作伙伴的意思。
我是 先拆掉 再看到是VID的
你也太土豪了  用这么好的U 试机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果断加分  下次再有的话  多分享分享

网友:
你图上的点位图  CPU供电芯片的EN  是不是经过那两个八脚芯片  所以才要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71????什么板子??、比H61高点吗??不是H81吗???多少针脚???

1155的  比较少见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上假负载都不出CPU供电,更不要说不上U了,只能冒风险上U测。

网友:
楼主拆掉的两个小八角是什么东西,很多板子都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
这2个8角拆掉不装也可以出U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