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如何解决品牌机不能Ghost系统

楼主(2016-04-28):
品牌机不能Ghost系统的原因:一般品牌机都会有一个隐藏的小分区(第1个分区,通常也就是c:盘)用于保护系统,如果使用Ghost XP刻盘全自动安装,往往会在自动Ghost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检测硬盘是否存在隐藏的小分区,可以用Ghost XP启动光盘菜单中的Partition Magic 8.05繁体版进行检查,如果状态条最前面有一个10M左右的分区,那么这个小分区就是第1个分区。

如果换一种方式安装系统,只要在Ghost XP安装盘启动时选择手动ghost进行安装,一般会跳过隐藏分区,在安装完XP后系统一般能够进入图形界面。但是重启后一般就不能进入系统了。系统提示:文件损坏或丢失,比如hal.dll丢失等问题。

这是由于C盘根目录下的boot.ini文件非法,导致默认从C:Windows启动,但是又由于你的Windows XP并没有安装在C盘(隐藏的小分区一般才是真正的C盘,Ghost XP实际已经被装入D盘),所以系统启动失败。

品牌机不能Ghost系统解决方法是重新编辑Boot.ini文件。
1.如果在安装完XP后系统第一次进入桌面(千万不能重启)。可以在你所看见的C:根目录下修改boot.ini项(需要在文件夹选项下的查看里取消“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和勾选“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一般的boot.ini如下:
[boot loader]
timeout=3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DETECTHAL
“c:Arldr="DOS工具箱"”
把其中两个地方的partition(1)改为partition(2),然后保存。
解释:“partition(1)”是计算机中第一个驱动器上的唯一分区(第1个分区)。如果有两个分区(C和D),则分区C为partition(1),分区D为partition(2)。partition(2)就是你的Ghost XP实际安装的“D”盘。
现在系统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2.如果在安装完XP后系统第一次进入桌面后已经重启了,不能进入系统,可以按照以下操作:
用Ghost XP安装盘重新启动系统,并在光盘启动菜单上选择进入“DOS工具箱”。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copy空格edit.com空格c:”回车,将edit.com复制到c:根目录下,然后进入c:。键入:“attrib空格-h空格-r空格-s空格Boot.ini”,取消Boot.ini的隐藏、只读、系统属性,回车。
键入:“edit空格Boot.ini”,回车。
按照上面的方法将partition(1)改为partition(2),然后保存退出。
键入:“attrib空格+h空格+r空格+s空格Boot.ini”,重新建立Boot.ini的隐藏、只读、系统属性,回车。
启系统,完成!
现在可以使用光盘自带的Win PE启动进行Boot.ini的修改。
注意:如果硬盘没有隐藏的小分区,就不需要对boot.ini进行修改。
由于Ghost XP实际已经安装在“D”盘,所以,安装运行一键还原精灵和运行Ghost一键备份系统会出错。如果需要备份系统,必须使用Ghost手动进行。

Boot.ini文件中数据的含义:
“timeout”指定在选择默认的操作系统之前Windows等待的时间
“default”指定默认的操作系统。
“scsi(0)”表示主控制器(通常也是唯一的控制器)负责此设备。如果有两个SCSI控制器并且磁盘与第二个控制器相关联,则第二个控制器称为“scsi(1)”。如果系统使用IDE、增强的IDE (EIDE)或增强的小型设备接口(ESDI)驱动器,或者如果系统使用没有内置BIOS的SCSI适配器,请将“scsi”替换为“multi”。
“disk(0)”指要使用的SCSI逻辑单元(LUN)。它可以是独立的磁盘,但是大多数SCSI设置对每个SCSI ID只有一个LUN。
“rdisk(0)”指物理磁盘1
“partition(1)”是计算机中第一个驱动器上的唯一分区。如果有两个分区(C和D),则分区C为partition(1),分区D为partition(2)。
温馨提示:品牌机不能Ghost系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就是这样你看懂学会了吗?Windows 7备份Ghost显示器驱动程序停止响应等等一些相关电脑知识,新毛桃u盘制作工具提供!

网友:
今天出差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试试用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A:
暂时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没法启动,我会试一下用DG把那10M合并到C盘,然后重新格式化,重建主引导,再GHOST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没法启动,我会试一下用DG把那10M合并到C盘,然后重新格式化,重建主引导,再GHOS ...

不谋而合,我刚刚就是这样解决了问题!

网友B:
不得不说品牌厂家还是技高一筹,什么都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品牌厂家还是技高一筹,什么都想到了。。

它那个方法,我没有用!

网友:
我都重分,然后GHOST

网友C:
我都是重新分,方便

网友:
如果有两个分区(C和D),则分区C为partition(1),分区D为partition(2)。
==================================
这个概念不对。

C、D---Z盘,这是微软的叫法。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应该淘汰的、错误的、混乱的根源。做个试验,你把硬盘从接口1换到其他地方,看看后果。。。在partition体系下,就没有这个问题。

partition,中文译为分区,这是Unix系统的方法,几十年来被实践证明是正确和科学的方法(Linux和安卓继续了父辈的优良血统)。该分区体系现在已经广泛使用在各个操作系统上。

partition 不是盘符,是2个系统不同的概念。千万不要再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重新分,方便

客户有数据,不能删除

网友(2016-08-07):
楼主你写的好复杂,没有勇气看完,感觉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网友D(2017-01-17):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没法启动,我会试一下用DG把那10M合并到C盘,然后重新格式化,重建主引导,再GHOS ...

合并在一起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合并在一起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如果合并出问题.那证明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如果合并出问题.那证明分区表有问题.

品牌机器一般会有一个几十m到几百m的小的分区,我一般是这种解决的重新分区,分成我们普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如果合并出问题.那证明分区表有问题.

遇到个华硕R556UW7 没有触摸板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遇到个华硕R556UW7 没有触摸板驱动

去官网下载触摸板的驱动,然后下载安装试一下吧

网友D(2017-02-20):
引用 网友E:
去官网下载触摸板的驱动,然后下载安装试一下吧

官方没有提供W7的驱动,只有W10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官方没有提供W7的驱动,只有W10的

你可以试一下把win10的驱动放在win7里试一下,或者驱动精灵试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win1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试一下把win10的驱动放在win7里试一下,或者驱动精灵试一下,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win10了

用的W10太麻烦了,不想去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的W10太麻烦了,不想去搞

如果是官网只有win10驱动的话,那就最好使用win10系统系统了

网友:
太复杂了要是有软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官网只有win10驱动的话,那就最好使用win10系统系统了

好像有办法可以把那个原装的驱动搞出来也是可以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