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68不能代替RT8855特此声明

楼主(2016-04-28):
记住 这两个芯片虽然脚位一样
但是所支持的CPU不同RT8855支持X2 AM3的 RT8868是支持四核到8盒之间 所以需要仔细看下
上次修的梅杰 就是用RT8868代换 忘记告诉大家了
之后我找回RT8855芯片换
用RT8868换 进不了PE 也进不了系统 进系统直接CPU报错

这边特此告诉大家 以后别用RT8868代换RT8855

网友:
谢谢!!学习了,,原来脚位定义一样也不能代换啊!!

网友A:
我迷惑了 用那个可以代换那个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迷惑了 用那个可以代换那个 谢谢了

我那个板应该有几个批次
同样型号  有的板采用L6737 有些板采用L6717A
我这个板来的时候是L6737  但是相近图纸的IC是L6717A
后面换 确实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帖子你怎么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0066-1-1.html

他那个相当于属于AM3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板应该有几个批次
同样型号  有的板采用L6737 有些板采用L6717A
我这个板来的时候是L6737  但是 ...

我说的芯片跟你的不同

网友:
以后遇到要注意了,厉害这都发现了。。

网友:
就原芯片换。我很少代用。除了桥供电的PWM驱动IC

网友:
我只想问,风神,你技术那么了得,你是GG还是MM呀?

网友:
楼主威武

风神一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2017-05-06):
RT8868这个芯片不是什么罕见的芯片   毕竟烧了CPU这个划不来了

网友:
dalao  我想问下
rt8868
供电、VID 、EN 这个些都正常了 还是没有输出IMAX的接地电阻也正常   ADJ也是低电平   换了芯片还是没有输出
请dalao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