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3LCD投影机花屏竖条

楼主(2016-04-28):
接到一台三洋的投影机,有均等的竖线。哪位大师帮忙指导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我个人的判断是E07111K0A芯片。淘宝上定了一个打算试一下。

网友:
试一下,再说呗。。

网友:
这个有点难缠  对于没修过这个的只能一个个试  不是BGA的大芯片都先拿烙铁加焊一下再说  最后在搞BGA 期待论坛大神破解

网友A:
这种是DLP的吗?DLP芯片容易出问题,要不就加焊一下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DLP的吗?DLP芯片容易出问题,要不就加焊一下大芯片

是3LCD不是DLP

网友:
看不懂   这个是不是类似于显卡

网友B:
一个屏一个屏的试,红、绿、兰,你这个应该只有一个屏有竖线;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屏一个屏的试,红、绿、兰,你这个应该只有一个屏有竖线;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我试过红绿,红蓝,绿蓝,都有竖线。怎么没想到单个试呢,我真是笨。但我这样试应该也排除了LCD的问题

网友B:
再查一下3个LCD驱动芯片外围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查一下3个LCD驱动芯片外围条件

驱动芯片引脚有点腐蚀,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偏色,把三个芯片加焊了才颜色正常。

网友:
引脚有点腐蚀时只是偏色;有没有竖线?

网友:
也有可能是DMD 坏

网友:
这个是3LCD的,红色花就修红色那块驱动芯片,不能盲目去换信号部分的芯片,没有用的,红绿蓝驱动要分清楚

网友:
三块液晶屏排线你可以一个一个轮流拆掉,看下拆掉哪个缺红色不花了就修哪个芯片,我修投影好几年了,经验之谈

网友:
看起來不好修吧!先干橋去再説

网友:
看看滤镜,滤镜,滤镜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大哥,你要搞清楚这是3LCD,不是D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