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p不跑CPU

楼主(2016-04-28):
现在是电压都 出来了,就是不跑CPU,测到PM_ME_SLP_LAN这个没有,这里不知道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上电电流跑到0.28不动,请高手指点
cpu

网友:
既然所以供电都有 查时钟 复位出来没.看到你跑的电流应该是没出时钟 复位

网友:
BIOS刷过,本来是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的加焊显卡能进系统了10分针后就现在这样了,开机到0.28不动,不跑CPUB了,能显示时有时还会灰屏

网友:
于是以为显卡坏了拆下显卡电流0.13,电压也都出来了,看来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线等,,急。。。。

网友:
是集成CPU吗,会不会虚焊了, 华硕问题不少

网友:
0.28查集显供电出没?

网友:
集显电压出来了1.05V

网友:
现在测到发现SLP_LAN#为0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