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刷机后显示未知设备

楼主(2016-04-28):
客户送来一台手机苹果五  不开机 无限白苹果重启      刷机报错9   然后换硬盘  刷机通过  激活 就显示这个了

网友:
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

网友A:
换硬盘要写需序列号的,不是换上去就能用,序列号不匹配无法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要写需序列号的,不是换上去就能用,序列号不匹配无法激活

写上串号了

网友:
wifi好像也没有    是序列号问题还是wifi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有可能是版本固件问题 重新刷机试试 换个固件 不行再重新写底层序列号

网友:
用wifi链接试试手机网络不行你上面显示的是E用4G网络试试

网友:
估计是资料估计没写好,比如Wi-Fi地址。

网友:
重新写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