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无背光 ,电流停在1.459左右。。AMD 芯片组

楼主(2016-04-28):
运气好的话 有时能亮机。。。 求大神给个思路 。。 显卡的供电正常   。也发出了 EDID: 在屏接口的  第4脚和 6脚有  4V 左右的电压

网友:
是无背光看下19V   adj    背光EN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 1脚、2脚没有 。。。显卡没有发出LCM_3S_VDDEN 。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吧 这个机器的显卡和北桥是通病了

网友:
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BQ试试北桥吧

网友:
AMD机型通病 北桥芯片加焊下就好

网友:
查查背光开信号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我是来认真学习的各位大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认真学习的各位大神好

我是来认真学习的各位大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认真学习的各位大神好

我是来认真学习的各位大神好

网友:
干桥。干显卡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应该好

网友:
北桥试下。。。。。。。。

网友:
无背光,外接正常吗  还是暗屏

网友:
外接一下试试,显卡搞过没?

网友:
显卡
风枪对着显卡芯片吹几十秒,如果亮机,果断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