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41一体机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4-28):
清华同方精锐V41 独显 板号IPPSB-DB REV 1.02

清华同方精锐V41 独显 板号IPPSB-DB REV 1.02.rar

这个是4M的BIOS

网友A:
一体机的少有,修的什么故障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的少有,修的什么故障呀

别人做过显卡,做过南桥,我修了桥供电,刷了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人做过显卡,做过南桥,我修了桥供电,刷了BIOS

那上家典型的三板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上家典型的三板斧吧

是啊   还乱来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C(2016-05-30):
你好师兄你刷BIOS好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师兄你刷BIOS好的么?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我刷了还是一样,又把BIOS刷回来了,开机有显示,几秒就黑了,有时候会久点,后来把屏线动了几下,现在在烤机

网友(2017-12-19):
解压出来只有几十K  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2018-09-15):
这板子没有显卡 啊,怎么说别人做了显卡 ?

网友:
我的刷了不触发,原BIOS能触 开机指示灯不灯。。刷楼主的BIOS 按开关 指示灯会亮但是 电压没跳变。不知道 是不是 版本不一样

网友D:
你妈又一骗子,不要下了只有64K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妈又一骗子,不要下了只有64KB

我去你妹的   会不会说话   ,,,,,,,,,

网友(2020-05-08):
这个bios怎么刷??

网友(2022-09-08):
解压后是4M的,说解压后只须几十K的应该是电脑软件有问题。

网友(2023-05-10):
不好用,刷进去之后开机不亮屏,键盘大写灯也不亮,尝试换了其他CPU后依旧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