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我草稿有很多文章,怎样删?

楼主(2016-04-28):
发现我草稿有很多文章,怎样删?
还有很多图会不会占我的空间啊

网友:
好像进个人设置吧,自己看下,

网友A:
您好:这个草稿是无法删除的,占用的空间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哦。
建议:草稿内的文章在两小时内都可以编辑发出的,如果楼主在发帖的时候发现问题,可以选择帖子下方的编辑,然后更改内容在发表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草稿是无法删除的,占用的空间是不会有多大影响的哦。
建议:草稿内的文章在两小时内都可以编辑 ...

谢谢,不过我发现有些图片放错了,在草稿删了后,发表后发现在最后面。但在草稿是看不到的,也就是怎么也删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