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C可以 改集显吗

楼主(2016-04-28):
板 子 太薄 。被上家  搞的有点  变形了

网友:
估计很难呀,期待高手出现,这板子不便宜呀

网友:
把显卡的供电取消看看。

网友:
这华硕的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A:
把显卡取掉试下,不就可以了吗,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网友:
双显的话应该是都可以

网友:
直接断开电感电压

网友:
你要看CPU 有没有集显供电,有就可以

网友:
我是來看結果的,到底能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取掉试下,不就可以了吗,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去掉    不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