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的漏电 求教大神!!

楼主(2016-04-28):
bios电池这个7.2v进电路后没有漏电地方,但是开几次机就成了5v(电池变成5v)。单接这个电路,电流正常。可是关键是没有漏电,怎么会掉的真么快。换电池试过了  3个3v串成9v,开机几次就成5v了   然后就时开机时不开机,电流正常。大神帮看下

网友:
大神帮看下

网友:
别沉啊  帖子

网友: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个的

网友A:
断开后面负载,可调电流烧机就是了,先涂一层焊膏,冒烟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面负载,可调电流烧机就是了,先涂一层焊膏,冒烟的就是了

7.2v烤机试过,电流稳定0.006a  大神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好旧的机子了,不用电池用电源不得吗

网友:
解决了   是因为给7.2充电的限流电阻不良导致嗲流过大导致烧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