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 版号:BA41-01216A REV:MP1.5 电流1.0不亮

楼主(2016-04-28):
内存200脚SDA有波形,202脚SCL有波形。上内存有内存复位1.5V,电流1.0A,不上内存没有内存复位,电流0.8A,内接,外接都不显示,键盘灯不亮,BIOS已刷。已知故障显卡没有发出屏供电开启信号。  是显卡坏了吗?还是BIOS问题?

网友A:
xian  ka  ji  lv  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an  ka  ji  lv  da

???????????????????

网友B: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显卡看看

已经加焊了。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加焊了。会不会是BIOS问题?

有可能是BIOS问题刷个原厂的排除看看

网友D:
先修显卡 这机子还要考虑下北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先刷BIOS 再搞显卡 确认下屏幕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 再搞显卡 确认下屏幕是不是好的

北桥,显卡都加焊了。还是不行,需要更换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显卡 这机子还要考虑下北桥是不是有问题

北桥,显卡都加焊了。还是不行,需要更换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 再搞显卡 确认下屏幕是不是好的

屏和屏线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