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IC的资料

楼主(2016-04-28):
维修一个品牌机电脑电源,5VSB有输出,单其他的没有,查看PWM芯片的型号没见过,也查不到资料,哪位大哥有能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2005Z好像与2003可互换...........

网友A:
和2005B应当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2005B应当是一样的吧,,,,,,,

谢谢你的分享!我对照了一下电路图,2005Z跟2005B不一样,板上的走线是2脚串了一个电阻接开关电源P1插头的绿色线,13脚接地,电源好像是1脚,9脚接P1插头灰色线。不过虽然引脚不一样,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参照,再次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分享!我对照了一下电路图,2005Z跟2005B不一样,板上的走线是2脚串了一个电阻接开关电源P1插头 ...

楼主还可参考次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68-1-1.html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电源修好了,是串联在12V,5V输出的互感滤波线圈短路造成的,原来就烧糊了,从上面量了一下线圈见的绝缘没有问题,想着没事,就忽略了,在线测量15脚电源为4.5V,16脚输出4V,其他引脚几乎都为零。仔细检查电容、电阻、二三极管都好,就把互感线圈换了,没想到就好了,拆下来看来一下是线圈的里面12V跟5V短路了。度娘了一下发现这种电源出现这种故障还不止我一个,应该这一批次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线圈损坏的还真不多,楼主还是比较细心了,能查到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