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机32L01HM两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6-04-28):
创维电视机32L01HM两故障维修记

  一台创维电视机32L01H,三无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保险完好,大滤波电容处380V电压正常,测量得出电源板只有一路待机,电源电压为3.5V,正常应该为5V,按频道加减键及遥控器待机键均无反应。由于主电源受待机电源和电脑板控制,所以先检查待机副电源,拆开电源板上铝散热片,明显发现有一电解电容怀孕,查看电路为副电源5V输出滤波电容,标称值为10V680微法,用一35V1000微法电容代换后开机测得电压恢复为正常5V,并且待机红色指示灯已亮,按频道键后电视正常开机出现LOGO.

  接上DVD信号开机已有正常图像,但发现伴音噪音特别大,仔细听发现从一侧喇叭传出,另一测则正常,而且在拔掉音频输入线后一个声道依然有噪音,只插入视频线状态下,测伴音功放块TDA8932BT供电正常,其余各脚电压也基本正常。手摸功放块明显发烫,怀疑其损坏,购买换上无效。后经多方查找资料得知此机伴音运放电路易坏,由运放块U45型号L358及周围阻容元件构成。

  运放块旁电阻R455,R459开路为此机通病1均为33K电阻。

图一 创维电视机故障维修记

  带换的好电容:

图二 创维电视机故障维修记

  代换运放块L358无效,再检查其周围阻容元件时发现一贴片电阻开路,标号R455,阻值应该为33K,找到两只普通电阻串联后代换故障彻底排除。

图三 创维电视机故障维修记

网友:
创维液晶机子伴音部分,常出点问题,包括杂音,声音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