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4-28):
  插电,按开关电流0.02到1.38  就是没有显示,其他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电流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定,还没有BGA,请大神门教我如何检修

网友:
你断开显卡供电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这些机器断开显卡供电一般都可以测试

网友A:
应该没有显卡供电啊,我短接一个管有显示的

网友:
BIOS如果刷过了,在确定没有掉件的情况下,显卡和CPU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就是短接这个管就有显示咯,应该是时序还没有走完啊,我想完美的解决啊,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显卡供电啊,我短接一个管有显示的

没有显卡供电?短接什么管有显示?能正常亮机?

网友:
用示波器打内存排阻 看有没有波 有波就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卡供电?短接什么管有显示?能正常亮机?

你看看5楼的图片吧,就短接那管,可以亮机的,我还没有入系统看,我怕这样不稳定啊

网友:
先风枪吹吹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因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這款一般上到1.6幾才能顯示的吧

网友:
BGA  干它  不要太高温度

网友:
热风枪吹吹显卡

网友:
查下显卡工作条件吧。

网友:
5楼哪有图片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
加焊显卡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电流都上这么高了,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显卡供电?短接什么管有显示?能正常亮机?

看不到图额?难道是我权限不够????

网友:
图片在19楼啊,大神门看看吧,接后正常亮机,但按键盘会出现连键粘键的故障,头疼了,又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现在,BGA显卡可以亮啦,但按键盘会粘键,连键,EC换换过加焊了,还是会连键,郁闷死啦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试一试.吹时把铜管拆了再吹

网友C:
正修到一个,一样的故障,楼主查出来什么故障了吗
三氛钟热度
修显卡,可以啦
详情

网友:
显卡和CPU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吹吹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修到一个,一样的故障,楼主查出来什么故障了吗
修显卡,可以啦

网友:
已经解决啦,BGA显卡OK啦

网友:
还是要买BGA设备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显卡加焊过,BIOS刷过,桥也做过,没搞定,直接换板了

网友:
关键你要看是用什么显卡的 ,如果是A卡 就直接干一个

网友:
键盘很有可能是坏了
话说外接键盘正常吗? 如果正常还是买个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