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开机 过流灯一闪一闪维修记录

楼主(2016-04-28):
检测:G400插上电源 过流灯一闪一闪的!
     以前修过这种现象的 仁宝代工 基本上都是公共点短路导致的,拆开直接测量公共点0.01!
     直接用夹子 夹住公共点烧机,冲放电部分发热  直接拆电容不行  在拆上管公共点正常  冲电电感还短 在拆下管 阻止全部回归正常!
    直接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在修冲放电 换了上下管 冲电测试正常!

  总结:充放电芯片BQ24727 上管G级640左右  下管G级260左右,属于正常  这种情况以前错杀过芯片!!!
2, ASUS主板M4N78 报USB错误15秒关机,供电都正常  USBOC23#只有1.6V  打阻值不正常390, 正常的是450.直接拆下拉822 阻值恢复到450.换上822 电压变为3.2V。开机一切正常!
3.联想显示器  无电源 拆机检测无短路 芯片条件也正常,换了也不行,芯片1脚300V供电一直跳变,对于修液晶没什么经验  芯片附近又没多少东西,挨个测试!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试着换 最后换了光耦修复!!!

网友:
着都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这个坏得多,电压不稳,异常都可以换来试哈

网友:
经验维修 ,公共点直接烧鸡大法  你懂得

网友:
烧机大法,电容引起的是不是南方特有的故障现象?

网友:
真的是修的不错

网友:
都是大神啊  一切秒杀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我只能加分收藏了!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学习下。

网友:
经验啊  值得学习

网友:
烧机大法很实用。

网友:
经验维修 ,公共点直接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