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不过显卡

楼主(2016-04-28):
一块6050a2448001的主板,7个月前别人加焊过显卡,板的寿命长达7个月,昨天下午机子抱过来通上电流表1.1安到1.2安 拔掉内存有跳变。所以怀疑显卡,既然之前有加焊,那这次就重做一次,因为本人少做BGA, 这显卡需要0.5的珠子。不知道谁把0.6跟0.5的珠子混在一起,导致我做了3次,后来老板发现这个问题用0.5的珠子做好,没有上锡纸保护然后bga,这次电流表是到0.99到1安停止  。早上仔细查看显卡,显卡两端已有弧度,微微翘起,有点变形。想在试加硬币加焊看有没有奇迹发生,用一块钱的硬币,这次通上电流表一路到0.9后过一两秒钟掉电,瞬间心凉。想问显卡挂的可能性大不大

网友:
无非就是显卡芯片问题,或者显卡没有做好了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B:
主板鼓包变形了,显卡应该是有很多脚都没有焊好,你后来加热应该是弄短路了才断电的吧。

网友C:
重新植球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挂了

确认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植球焊接吧。

确认显卡挂了,在做也没意义了,板暂时还没搞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鼓包变形了,显卡应该是有很多脚都没有焊好,你后来加热应该是弄短路了才断电的吧。

哎,现在板就还没搞他,不知老板有没有订显卡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