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刷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8):
一台5S ,查了IMEI码,激活锁已关闭,是不是可以直接刷机?刷完是不是没有屏幕锁和ID密码了?先谢谢了

补充:用ITUNES连接手机时,会出现“无法连接到IPHONE,手机上有口令”的对话框,由于手机没有屏幕总成,进不了DFU模式,请问出现那个对话框,是不是刷了系统,也会有ID?

网友:
首先他原本有沒設apple id?

网友:
这个问题同样不懂想转行做苹果维修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有哪位师哥介绍个好去处呀

网友:
可以直接刷机 锁屏密码也是刷机就没有了的

网友:
直接刷
刷机有风险

网友:
手机正常,没问题的话,直接刷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你不知道的毛病,或者卡贴机之类的。刷完就不能用了。5s没有指纹刷机好像是会报错吧。你这种情况最好不要刷。找个总成先试试。

网友:
可以直接刷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谢谢
我有两个这样的主板,都是同行给我的,屏幕摔坏,被客户拆掉扔了,只留下主板和后壳,查串号都是激活锁关闭的,准备买屏幕换上,后壳换一个,卖出去赚点小钱

网友A:
可以直接刷机。

网友B:
进恢复模式  刷机啊   短接主板上的holm键

网友:
楼主,刷机成功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刷机。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恢复模式  刷机啊   短接主板上的holm键

谢谢答复,谢谢

网友:
只要没有了ID锁 都可以直接刷机

网友:
屏幕锁可以用刷机来解决 但是里面资料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恢复模式  刷机啊   短接主板上的holm键

怎样短接主板上的holm键?求教一下

网友:
是的 刷了 系统但是ID锁是刷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