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 LTM220M1左侧发暗

楼主(2016-04-28):
一台topview显示器,屏是LTM220M1 ,左侧6厘米明显发暗,请教各位,有没有办法处理,谢谢!

网友A:
恢复下设置可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下设置可能好

屏的问题,用通用板效果一样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B:
知道是屏问题,无关的回答不要回复了,就是想知道谁有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屏问题的话只能上压屏机了

网友:
屏坏了      直直的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屏问题,无关的回答不要回复了,就是想知道谁有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没有压屏机的话修不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左边的软排线有问题,。要压屏机压的

网友:
这个就需要专业设备了

网友:
很直的话 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