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D3 mcp78无U供电维修 已经解决

楼主(2016-04-28):
昂达N78G5D3 mcp78无U供电维修 已经解决 主板拿来不跑马 无复位 测内存电压正常 测CPU供电0V  UP6215AK
CPU供电  没头绪  用示波器 乱测一通  发现UPQ109 有电压输入 无电压输出  直接在废主板拆一个装上去  CPU供电出来了 跑马C 50  我去 明细CPU 烧 换一个 正常跑马 ........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UP6215AK的VID组合是怎样的啊?

网友:
我有片黑武士A770AX主板也是无U供电!UP6215AK的33脚EN有3V(正常不),12V 5V供电都有

网友:
这个管子是什么信号

网友:
唉这个也会坏  我只知道查vcc和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