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WD 500G

楼主(2016-04-28):
这个硬盘是自己的 前几天 不知道怎么弄的  在PE里面  分区医生把 整个盘都隔除了  然后我在分区  现在里面的资料能找出来么

网友A:
可以啊,又需要可以远程帮你看看

网友:
这种状况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完全恢复出来

网友:
用DISKGEN搜索分区应该可以弄得回来的

网友:
别再往进写东西了,很大几率找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又需要可以远程帮你看看

这个 硬盘是这样的  里面全是我的维修资料和图纸  我那天把C盘格式化  准备换个系统  格式化了之后   在打开DISKGEN  就说什么分区表错位 然后我用分区医生来引导  谁知道  一引导   所有盘都自己格了(就更新硬盘一样)  然后 我重新分区   晚上 DISKGEN  恢复   500G  的硬盘 弄了几个小时  扫描出来 什么都没有  郁闷了  等下 在找其他软件看看

网友A:
winhex可以手工找,几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hex可以手工找,几分钟搞定

能给你的联系方式么   教我弄弄

网友:
企鹅:一八一九458三一四

网友B:
diskgen试试  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kgen试试  挺好用的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没有再做其它操作,那数据是应当可以找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