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30打印机提示墨粉用尽

楼主(2016-04-28):
求助兄弟7030打印机提示墨粉用尽, ,每次都要把粉盒取下来 。如图粉盒的右边有个黑色半弧形拨片,拨到左边就可以复印一次,然后就提示墨粉用尽,检测墨粉的透明窗口我用黑色胶带已经封死,后来取下,仍然没效果。控制板清零不管用,我用的是打开前盖,按清除返回,按启用,上键按到11,ok。显示接受清零的,我以前都是这样清,但是这次就遇到难题,这个拨片用一次就会自己拨回来 。求助大神怎么弄!!

网友A:
把粉盒里的粉倒掉,内外把粉清干净,再加粉,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优酷上面搜索没有

   有高清 步骤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粉盒里的粉倒掉,内外把粉清干净,再加粉,应该可以的

是么?这什么原因导致只能打印一次,打印的那一张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
联想打印机就是这样一定要把原来的碳粉清干争,用风枪吹粉仓里面外面清理

网友:
粉清不干净只与打印效果有关系  至于清零 一 就是粉盒上那个塑料棒搬到另一边放到机器里  再就是面板清零了,或者说你先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在清零看看

网友:
百度绝对有这个答案,这个硒鼓复位齿轮没装的话就用机器清零!

网友:
上优酷,上面有清晰的视频,我也是在上面学的。

网友:
打印机好多都是计数器搞的鬼  导致报错不能用的

网友:
拔片坏了,换粉盒试,

网友:
复位的那个不要。直接在机上复位试试。复位了最好关机开机

网友:
那个按11下的方法,感觉很不好。

网友:
忽悠客户 换新的

网友B:
我遇到过,最后换了硒鼓才解决的

网友C:
换粉盒绝对可以好不行就百度一下清零

网友(2016-06-02):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最后换了硒鼓才解决的

已修复,拆主板接地线没上,上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粉盒绝对可以好不行就百度一下清零

已修复,拆主板接地线没上,上好就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同行的解答,原因是因为小弟自己拆了主板,结果没有上地线,后来上好就好了....

网友:
经典啊,学习了

网友:
虚惊一场,楼主之前没说拆过机器呀。

网友: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