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10C-I5D1 机器亮的慢等30-50秒才能亮什么问题

楼主(2016-04-28):
K610C-I5D1 机器亮的慢等30-50秒才能亮什么问题,有遇到的解决下。谢谢!
问题

网友:
按经验 BIOS 或 外置设备 异常导致自检时间长 都有可能 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
覺得也是bios問題,先刷了再説!!

网友:
BIOS,最好是刷干净没上过机的BIOS

网友:
机器原来是什么问题?一般慢的话觉得是BIOS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BIOS问题 你之前有没有更换SB

网友:
百分百BOIS问题

网友:
BIOS 啊 需要刷改过的BIOS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bios问题

网友:
BOIS 或者硬盘 先检查这两个 。。。。。

网友:
应该是BIOS吧,要用工厂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怎么慢的。换了南桥还是刷了BIOS

网友(2016-06-08):
换南后就会显示慢呀,这都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