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触发掉电经典维修案例

楼主(2016-04-28):
   今天接了一台HP G42,故障现象是触发电流至0.5A左右立马掉电。大家都知道在测量没有任何短路的情况下,触发掉电有可能是非常头痛的事情,甚至就不打算去修了。

   这是广达代工板子的,很喜欢发生这种掉电的情况,还是先测一下输出电压的情况吧,所有电感电压都可以瞬间输出,3V 5V转换管电压也可瞬间输出,15V升压也正常,看来没有什么方向感了,因为HWPG所到的所有芯片只要一个有问题、IO、南桥、CPU有问题等等都有可能会掉电保护,先休息一下,看看风景,调整一下心态!

先测5V转换管PQ42的G极控制电压,瞬间有4V左右,有点偏低,断电测对地阻值,没有什么异常,把PQ32拆掉,通电再测PQ42的G极控制电压正常了,并且待机电流也偏高了,因为电压提前输出了,看来罪魁祸首就是PQ32,马上换掉它,通电试机,终于亮机显示了,成功修复!

欢迎大家捧场加分鼓励一下,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是pq32導致漏電了?

网友:
是的,但测阻值没有问题

网友:
PQ32本身不良了吗

网友:
就是PQ32性能不良而漏电引起的

网友:
如果从hwpg可以好查出来吗?

网友A:
这台机明显不是HWPG引起的,所以从HWPG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
没有人加分鼓励,发贴都没有动力

网友:
一些掉电是不好修

网友:
pq32性能不良,拉低电压了

网友:
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
掉电确实难修,特别是广达的板子,经常会有这种故障,如果害怕了,都会放弃

网友:
+5V的控制三极管

网友:
就是它坏了,吃掉了一部分PQ42G极的控制信号

网友:
以后大家碰到类似掉电故障,都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最常见的问题了,这种掉电

网友:
是呀,我最近两三台这种故障放弃了,可能当时思路不是很清楚,就轻易放弃了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联想IBM T520掉电的,修到头都痛,有时候又正常不掉电,三板斧已经搞过,现在换个温控试试。

网友:
你那台应该是CPU供电上管,也就金属管乌龟壳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早就修到过了

网友:
主要是最近老修到这种掉电的板子,所以才发帖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pQ32的电压没转换过吗

网友:
PQ32不正常,拉低了PQ42  G极的控制信号,导致5VPCU无法正常转换成5V而引起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测阻值是测不出来因为测的是它内部的体值。这都被楼主找到了,说明楼主很是用心呀

网友:
但是仔细测量PQ42的G极的信号电压还是可以测出来的,虽然是瞬间的,但是偏太低了,只有4v左右,有时还更低

网友:
我的维修习惯还是喜欢先测量再下手

网友:
楼祝秒功很厉害。

网友:
过奖了,因为不测量就换元件,换了不行,很多时候都在浪费时间,而测量一下就一两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明显不是HWPG引起的,所以从HWPG是查不出来的

应该可以吧,这个5v还给其他芯片供电的

网友:
其实我当时有断开过与HWPG到达的一两个芯片,但是后来看到HWPG到达的芯片太多了,太麻烦了,就不想再去断开其它的芯片,才去测量PQ42的G极,发现有点不正常

网友:
又出了一个秒神。。

网友:
原件性能不良,是比较难查

网友:
漏电或转换电压不稳

网友:
这种二级转换不正常的遇到好多

网友:
广达这种掉电故障,不短路的, 进烤箱修好几台了,有的是元件不良,

网友:
好内容,感谢!

网友:
*脏话*  看起来好简单  就是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那回事了

网友:
维修是这样的,找到问题就好象很简单,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很难

网友:
广达掉电不好修。

网友:
有些经验没说出来吧

网友:
来混个分  没分的日子不太好啊

网友:
修过几台这样的故障了,看来是通病呃

网友:
还是比较经典的案例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楼主威武

网友:
掉电是好麻烦 ,不好修

网友:
是的,都怕掉电的机器

网友:
MINI 210-1199DX。这个也是触发掉电哦

网友:
要是我4v基本忽视了,会认为是掉电引起低的

网友:
技术不错,多谢分享。不过这类故障很常见,修过很多了。

网友:
楼主修得好简单

网友:
修了整整一个上午

网友:
准确速度,楼主给力

网友:
掉电问题大多都是 却少电压引起的

网友:
2级电压转换不足

网友:
一碰到掉电的就头大,有图纸还好电,没图就放弃了

网友:
PQ32本身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明显不是HWPG引起的,所以从HWPG是查不出来的

根本还是HWPG吧 5V可能就是某个受保护电压的电源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温控也会引起掉电,但是这台机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以后碰到类似故障都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把那转换管短接也可以啊。

网友:
学习中,期待楼主在次发帖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是南桥坏的

网友:
没有任何短路的情况下,触发掉电有可能是非常头痛的事情,甚至就不打算去修了。

网友:
如果缺少某个电压,而不掉电的话 ,还是好查的

网友:
最讨厌掉电的机器  感角都无从下手
还需努力呀

网友:
昨天又碰到一台HP DV6 0.15掉电的,是南桥引起的,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HP的掉电有的好搞有的不行哦。。。

网友: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也爱坏

网友:
掉电的唯一思路就是测保险丝段每段哈

网友:
楼主历害,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呀,这么快修好板了。

网友:
广达正电压转换出错引起的掉电都是通病了

网友:
此处我只想说两个字 秒杀

网友:
希望大家有好的案例尽量都拿出来分享

网友:
正在修 掉电故障一样 坏的不是二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