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 852D风枪拆元件很难拆,怎么办?

楼主(2016-04-28):
  求助,去年购了一台ATTEN 852D风枪,因为过于相信它,收货时没实际使用就确认了,过了一个月在使用时才发现拆元件超难。温度调到480,风力调到最大,拆一个QFN48的芯片30秒都不化锡。返回卖家,它又说很正常。我用还是一样。只好又把准备换下的烂杂牌风枪拿出来用。更要命的是,测出风口温度又能达设定值,就是拆不下来无件。我那破风枪比这还好用些。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6-6-27 14:54):
谢谢各位朋友回复。我也不想搞它了。还是把自已的老破机拿出来用算了。因为前一段时音在改四轮电动车,没上坛子来,所以没看到回复。要是哪位朋友有意自已去搞,可以出个价收了。我看着也心烦。

网友:
功率不够吗???

网友:
风速不要调到最大,一般在3可以了,
风嘴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温度调到400度,
还有刚开机要达到设定温度时才吹。

网友:
好像咱用的同一款 我拆IO不好拆 其他的都还可以

网友:
工具便宜的越来越多,好用的越来越少

网友:
用煤气炉直接烤很快拆下来

网友:
这种的话,一般温度到了,你用的小风口吗?我以前用的也不好用,然后直接买了快克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风枪温度达不到标示值了 里面发热的 坏了吧

网友:
安泰信的示波器 也不怎么好用 还是买个好点牌子的

网友A:
不要用那个小风嘴,用那个大的,好多了。同时,板子均匀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那个小风嘴,用那个大的,好多了。同时,板子均匀加热。

我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那个小风嘴,用那个大的,好多了。同时,板子均匀加热。

大风嘴的不会吹跑周边的小电容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风嘴的不会吹跑周边的小电容电阻吗?

风速调到4就行。

网友:
风力大,温度够还不能吹下来,好奇怪啊

网友:
发热丝有没换过长的

网友:
温度够不熔,是不是使用方式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