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6花屏维修

楼主(2016-04-28):
接到本子 不亮机  看电流像是显卡问题
就用风枪吹了吹了  亮机了 就拿去上bga
加焊好后就拿下来试机  咦  !不亮了 我去  咋整是不是 去胶的时候碰到里面的 锡珠了啊  还是显卡坏了啊   怀疑 碰到锡珠 就拿下来 重新植株(蜘蛛) 直接找了个之前 拆板子的 但不是新的 能用的  然后就放上去   加焊 家焊完了  拿下来 试试 还是不亮 我去 外接试试   外接能亮啊 不过是花屏   哈哈  怀疑我换的 这个旧显卡是 坏的   我决定换个新的   这样不折腾了   那个新的 换上去   好好弄  加焊完之后开机 显示了 不过和 刚才 那个旧显卡 一样了 只是 内屏 也显示了    好 现在 不能判断显卡问题 了 我做的 那么 标准 那么好 。 决定加焊显存        那上 最大的 口 上下  4颗显存一块加焊  然后亮机了  ,。。。。。。。。。。。。。。。。。。。。。。。。。。。。。。。。。。。。。。。。。。。。。。。。。。。。。。。。。。。。。。。。。。。。。。。。。。。。。。。。。。。。。。。。。。。。。。。。。。。。。。。

网友A:
请问楼主加焊显存用时多久啊 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加焊显存用时多久啊 温度?

260°  但是我感觉 250度 最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