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75M-DS2 无复位维修 有参考图纸

楼主(2016-04-28):
主板,IO被换过,CPU供电芯片有被换过痕迹。
上电无复位,测各大供电都有,包括小5脚Q62,有2.5V。
没有什么好测的地方,我打时钟不对,但这个时钟是桥发出的,这个可以跳过。
我估计是什么PG信号没有,但又没有图纸,只能随便测测板子上的小三脚芝麻管,碰碰运气。结果没测到什么问题。
没什么好办法了,拿着板子翻过来翻过去仔细观察,看有无断线。
这时候想到,还有复位排针得测一下。
说实话,这个点,无复位,我老是忘记测,因为不常见到,但它确实有,以前也修过几次复位排针电压低导致无复位的。
所以我测下复位排针只有0.8V,这肯定不对。
复位排针连接有一个小6脚芝麻管,我知道这是二级管组成,拆了也没事,所以我拆了,但排针电压还是0.8V。
跑了一下线,跑到一个二极管,拆了也无用。这个没图纸,真的摸不着头脑,是怎样组成的。

论坛搜了一下没有这个图纸。
我到百度搜,发现有个网站有GA-A75M-S2V图纸。我就下下来了,待会发上来。我参考这个图纸,发现都对得上,差不多,长话短说,看图

排针电压是3VDUAL做的上拉,我得找个地方测一下3VDUAL是否正常。
我测U12 1脚是3VDUAL的供电,只有0.8V,那么3VDUAL不正常。
找到源头,Q36产生的3VDUAL,但我在Q36上测3VDUAL又是正常的。
很明显断线了,直接飞了个线,开机OK,正常跑码。
本来不想发这个贴的,嫌太麻烦,见谅。
但,这个图纸我还是得传上来。给大家共享。
所以想想还是发个贴,顺带把图纸带上。
图纸:GA-A75M-S2V

网友:
刚论坛搜了下,有GA-A75M-S2V的图纸。。。。。
我之前搜的GA-A75M-DS2没有,想当然的以为GA-A75M-S2V也没有。
发完了贴,才想到。
看在我抽上班时间发贴的份上,大家不要说我,我也是一片好心。

网友:
复位排针电压低,无复位,首先就要测的。上家维修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看看上啦和三极管逻辑对不对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技嘉的板子故障没那么难修的。没复位要先测试排针,估计上家是半吊子不会修板子吧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