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4-28):
联想E49AL,接到机器的时候插上电源试机有0.05的电流,但触发没反应。拆开机器来检测,发现PU4401短路。更换PU4401后,接上电源有触发,电流上到0.3不走也不掉了。再检测的时候CPU的供电电感PL4301和PL4401没有电。它用的是主从芯片PU4201方式的,可是主芯片感觉看 不懂。请大神帮忙看看给点思路指点一下该怎么修吧1063441[/attach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A:
先查桥的25m晶振有没有工作,然后查全部的pg

网友B:
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请问是几系列的芯片组呢?是否到CPU供电这一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桥的25m晶振有没有工作,然后查全部的pg

都能触发了就不用查这个晶振了吧?
机器已修好,是今天换的第一个PU4401不行!最后再换一个,机器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换的第一个PU4401不行!

网友:
机器已修好,是换的第一个芯片PU4401不行!最后再换一个,机器已正常亮机!感谢各位大神的指教

网友:
哦  原来是IC坏了

网友:
这个不大好焊接  可能是焊接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芯片没焊好,新的机器CPU供电IC有点不好焊了,焊工不好的很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芯片没焊好,新的机器CPU供电IC有点不好焊了,焊工不好的很难修了。

恩,应该是没焊好吧!因为这种芯片之前没焊过。最后换一个新的上去,机器正常亮机了

网友:
芯片供电信号是什么作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不短路

你的是不触发吗?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E:
就CPU点没有出来,其他的电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CPU点没有出来,其他的电都出来了

查一下CPU的工作条件看看都正常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