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510维修,老鸟掠过

楼主(2016-04-28):
板号:LA-9641P
故障:USB3.0不好用,USB2.0好用。
时间:4.28.2016
地点:山东烟台
人物:华东小徐
这两天生意清淡的很,这好不容易来个动板的了,就厚脸皮发上来赚点分也做个记录。
声明下,本次维修简单,老鸟掠过吧。
本来认为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插鼠标键盘,没有供电,就迅速拆机了。不知道USB3.0定义,打开图纸找到接口
先测各脚阻值,无问题。上电测1脚供电1.7V,明显不对,USB供电应该是5V才对,找到其供电芯片

23供电正常,40V正常(肯定会有人认为0V不正常,我在这里也卡了好久,哈哈,注意#,低电平有效)5脚应该是保护作用的东西,3.3V正常,6781.7V,不正常。条件正常输出不正常直接换芯片了。没找到芯片,直接短接23-678就可以了,不过下次USB坏了,南桥应该也完了。0.0
虽然挺简单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应该也能学到一点东西。
加分不扣自己分~~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型号写错了吧,什么5G510, 哪有这样的型号,这个机子是  联想G5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型号写错了吧,什么5G510, 哪有这样的型号,这个机子是  联想G510

5是我自己的维修帖子标的号,帖子里有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是我自己的维修帖子标的号,帖子里有版号

呵呵,我就是看了你的板号,LA-9641P,才知道你是联想G510

网友:
下次USB设备有静电就呵呵了!

网友:
短接还是不好把 万一没过保就麻烦了

网友:
随便找个USB芯片 改上 不是更好?

网友:
转换管哦    一不小心南桥挂了

网友:
嗯嗯 好的,这就想办法给改个~~ 之前脑袋笨 没想到转换关也可以

网友:
型号确实不对 没听说说这个型号

网友:
说下 保护了 要怎么修

网友:
南桥坏时都过保了吧,到时又修钱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