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红外半球摄像机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6-04-28):
红外半球摄像机常见故障解析

  随着监控应用领域的日益拓宽,外半球监控摄像机因其安装简便、美观和隐蔽,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室内环境,在红外半球摄像机的使用过程中,避免不了有一些小问题的出现。下面小编整理的红外半球摄像机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红外半球摄像机 图1

  红外半球摄像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红外半球摄像机系列机器晚上出现图像照度差、发白或有亮白色光圈现象。

  红外半球摄像机这种现象是机器装配不当导致的,装配时感光器件(光敏电阻)离红外半球摄像机距离过远,导致红外灯启动不完全造成机器夜间照度差;出现图像发白或亮白色光圈现象主要因红外发光管发出的红外光通过球罩折射到镜头所致。

  解决方法:

  避免让红外光折射到镜头表面,通常采用海绵圈进行镜头与红外光的隔离,在装配时一定要将球罩紧贴海绵圈。

  2、夜视型红外半球摄像机白天图像正常,夜间发白。

  红外半球摄像机这种现象一般因机器使用环境有反射物或在范围很小的空间使用,因红外光反射导致的。

  解决方法:

  1.确定使用环境是否有反射物,尽可能改善使用环境;

  2.检查机器的有效红外距离与实际使用距离是否相应;

  3.若一台长距离红外机器在很小的空间使用会因红外光过强导致机器图像发白。

红外半球摄像机 图2

  3、白天色彩还原不够。

  红外半球监控摄像机的色彩在白天会或多或少的偏色,最直接的原因是摄像机滤光片的问题。一般红外半球监控摄像机使用能透过一定比例红外光线的双峰滤光片,其优点是成本低,但由于自然光线中含有较多的红外成份,当其进入CCD后会干扰色彩还原,比如绿色植物变成灰白等等(有阳光的市外环境尤其明显)。

  解决方法:

  使用IRCUT双滤光片,IRCUT双滤光片由一个红外截止滤光片和一个全光谱光学玻璃构成,当白天的光线充分时红外截止滤光片工作,CCD还原出真实色彩,当夜间光线不足时,红外截止滤光片自动移开,全光谱光学玻璃开始工作,使CCD充分利用到所有光线,从而大大提高红外性能。

  4、红外半球摄像机无图像。

  首先检查外加电源极性是否正确,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电源误差:DC12V±10%,AC24V±5%),其次检查视频连线是否接触良好;若是使用手动光圈镜头需检查光圈是否打开,自动光圈镜头则需要调节LEVEL电位器使光圈在合适位置。

红外半球摄像机 图3

  5、红外半球摄像机彩色失真、偏色。

  这种现象可能是白平衡开关(AWB)设置不当,也可能是环境光照条件变化太大造成的,此时应检查开关设置是否在OFF位置,应想办法改善环境的光照条件。

  6、红外半球摄像机图像出现扭曲或几何失真。

  这种现象可能是红外半球摄像机、监视器的几何校正电路有问题或光学镜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视频连接线缆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红外半球摄像机的输出阻抗不匹配。

  解决方法:

  当出现以上现象时,先检查所用光学镜头是否异常及监视器的输入阻抗开关是否设置在75Ω端,其次再检查所用视频连接线缆阻抗是否是75Ω。

红外半球摄像机 图4

  7、画面出现几道黑色竖条或横条混动。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器供电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太大,应加强滤波并采用性能好的直流稳压电源.

  8、红外半球摄像机使用自动光圈镜头图像过暗。

  首先检查EE/AI功能开关是否设置在AI端,其次检查LEVEL电位器调节是否合适。

  9、红外半球摄像机图像质量不好。

  1.检查镜头是否有指纹或太脏。

  2.检查光圈有否调好。

  3.检查视频电缆接触不良。

  4.检查电子快门或白平衡设置有无问题。

  5.检查传输距离是否太远。

  6.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7.检查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

  8.检查在电梯里安装时要与电梯保证绝缘免受干扰。

  9.检查CS接口有否接对。

红外半球摄像机 图5

  10、防水和散热效果不好。

  但使用的时间长了之后,摄像机里面或多或少会出现汽水(此现象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出在外壳的密封效果不够和当时装机时没有考虑到温差。当红外灯开始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同时由于外壳的散热效果不够,这样就会大大降低摄像机的使用寿命。

  解决方法:可以考虑把红外半球监控摄像机的外壳做成多条线槽构成,这样有利于散热。

  以上是红外半球摄像机10种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16-08-23):
这个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