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winhex 16.9中文注册版,稳定版。不报错。。

楼主(2016-04-28):
之前使用破解版的将文件解析为磁盘时WINHEX检测报错,
注册版的稳定。
解压使用时若报错请将WINHEX缓存和备份目录设置好即可

网友A:
不会用啊 这软件  貌似还可以做数据恢复用  可惜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啊 这软件  貌似还可以做数据恢复用  可惜不会

这个是将硬盘底层2进制数转为16进制数后列出来的。要对硬盘底层结构熟悉,通常很多软件做不了的故障,就可以用它来分析解决。。

网友:
高深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最好有教程

网友(2016-05-28):
这个是不是专门搞数据回复的

网友:
这个太高深了,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正的?

网友:
正好有需要

网友(2016-07-07):
请问怎么设置缓存和备份目录的路劲呢?

网友:
现在都是18.XX版本了,16的有点过时了

网友(2016-08-10):
下载下来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win10  安装不了。 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