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本温度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28):
苹果a1465 本集成显卡,CPU温度很高,一开机不做什么一会就到80度,风扇是转的,也换过风扇过。导热管很热,导热管应该没问题,就感觉风扇散热不够,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A:
装WIN7 温度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WIN7 温度高是正常的

但温度80多度能用吗,用不了多久机器会挂掉吧

网友:
那是说这机器不能改win7了,我看很多人用苹果机都改系统用

网友B:
用MAC系统,看温度还高吗

网友:
苹果就是高啊

网友:
装WIN7温度高正常的,100度都不会死机,只要风扇转出风口不堵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了 苹果装WIN7都高温

网友:
苹果改win7就这鸟样  习惯就好

网友:
溫度不高,就不是一般的蘋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AC系统,看温度还高吗

苹果系统不懂怎么用看温度,要用什么软件,不懂用

网友:
进苹果系统温度不高,但之前换的WIN7系统温度也没这么高呀,感觉还是有问题,没办法给客户拿走了,好好能亮的机我们也不敢动板

网友:
可以下载个调控CPu风扇调控转速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