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4-28):
版号DATE4DMB8D0进系统掉电   接到机器就是这个现状   拆机发现HM55 被换过   BIOS刷过   看来又是台难搞的机器 我怀疑HM55上家没有做好  又重新换个新的  故障依旧   BIOS也重新刷过  现在没有思路   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A:
你在找个可靠的刷一下试试
我是L600-26S的  CPU高温 掉电现在也没处理好
你看看你的高温不?

网友:
BIOS刷个纯纯纯.

网友:
这种 HM55的换桥后应该是要合成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找个可靠的刷一下试试
我是L600-26S的  CPU高温 掉电现在也没处理好
你看看你的高温不?

温度不高   刚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0595-1-1.html  这个帖子说的也是东芝L700  你参考下把

网友C:
L700不是HM65的吗,这机好像认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0595-1-1.html  这个帖子说的也是东芝L700  你参考下把

谢谢啊   不过还是不行    整个人都搞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700不是HM65的吗,这机好像认电源

换了原装电源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