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高温关机

楼主(2016-04-28):
鲁大师鲁大师提示硬盘高温 78度 大家有没有见过
我换了个硬盘现在不高了 这个图是换完硬盘  提示41度

网友:
没见过硬盘温度高的。。。

网友:
我想知道鲁大师提示你硬盘温度高 硬盘能不能正常用呢 如果硬盘正常 就把撸大湿卸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要坏的样子

网友:
怎么这样

网友:
能正常用
就是鲁大师提示高温
客户也说是高温关机

网友:
此機器只是硬盤問題?

网友:
没有遇到过,cpu高温我倒是遇到过,不过那个温度好
想不用管

网友:
上次卖一新机,大师测硬盘用了好多次

网友:
难道温控也有在硬盘的

网友:
没遇到过  苹果一体机到处都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
我还真见过一次,客户说是硬盘高温。我说不可能,结果就是鲁大师提试高温。后来换了一个新正常了,他的硬盘我测试了下有坏道。

网友:
那楼主测试过程中自动关机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忽略,鲁大师的数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