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楼主(2016-04-28):
联想Y460p
配置:CPU i7-2630QM,桥BD82HM65,显卡ATI 216-0772000
板号:DAKL2FMB8E0    REV:E
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能进系统内屏不显示无反应(不外接显示器内屏也是不显示无反应)
拆机测量主板屏线接口供电,发现接口26脚和27脚LCDVCC无电压!

Q15的3脚有3.3V电压1脚和2脚无电压,R147一端有15V电压另一端连Q17的3脚无电压,Q17的2脚和Q14的2脚有5V电压
本人自己分析要想让LCDVCC有电压那么Q15应该导通,Q17和Q14不应该导通;现在是Q15的2脚无电压(没导通),Q17和Q14的2脚有电压(已导通)

于是本人把Q17和Q14从主板上拆除了,Q15的2脚有电压了(导通了)
上屏加电开机屏幕正常显示了,装机开机进系统试机正常交货了;至此维修结束!

本人小小白不会分析电路,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们我这样处理有什么弊端能用住不!
望大神帮讲解讲解;小弟在此谢谢了! 联想Y460P

网友:
就是不受控了.有3V的就有屏供电,可能会开机闪一下.

网友A:
樓主可以順便上傳bios嗎?

网友B:
以后技术深了要追原因

网友:
更耗电了。这下你电池不够用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可以順便上傳bios嗎?

对不起,当时客户催的急,没备份BIOS不好意思啦!

网友:
直接改  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技术深了要追原因

唉!现在后悔了,刚才看了一下离真相就差一个EXT_ENVDD信号和R75    R153   R157    Q18四个元器件就能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了;EXT_ENVDD最终到显卡里去了。
悔不当初啊!

网友:
大神们能帮小弟加点分吗!谢谢了!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哦!

网友C:
修的是暗屏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是暗屏故障吧

我要是回复你吧!怕别人以为我灌水,我要是不回复你吧!我还不得劲!
屏幕没反应就跟没开机是的!
本人电路小小白,不代表分不清楚故障!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这技术还说自己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是暗屏故障吧

都这么会分析了还小白,真谦恭...是我还修不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