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平板PC二合一 少见的电阻短路

楼主(2016-05-03):
型号:SVT112A5HT(PC平板二合一)
板号:主板 DAKR1AMB8B0 REV:B      小板  DAKR1TH28C0 REV:C  (无图 无点位)
故障:声音调不出声,开机音量为零,按音量+,马上自动调为0,系统内调也是一样。
分析:根据故障现象,初步确定为音量-信号短路,可能为音量开关坏。
       开关坏?报价拆机,看logo I5的cpu,又是sony,小心翼翼的拆。拆机废了半天功夫。根据拆平板的经验拆了半天后盖,没拆开,也没敢硬拆。查了半天也没有相关拆机教程。后来试 拆屏,拆开了
      断开电池线、屛线、摄像头线。屏机分离。看主机

      板子很小巧,电池占用大半空间,找到音量开关,是个总成,上面集成电源开关、电源灯、 功能开关、耳机孔、音量+、音量-。其中音量-信号确实对地短路。 忘拍图了
     取下总成,找短路的位置。。。。嗯?????、、竟然不短了。开关功能也正常。窃喜,难道安装出了问题。再装回去。装屏,接电池。开机试试。一下、两下。。。fa。。。k,不开机了。一阵小紧张。反复检查电池接口,有没接好。还是不开机,又一阵小紧张。(突然想起好像一款华硕的超极本,也是内置电池。后壳有个小孔,捅一下就能断开电池,需要接电源才能再次接通。)接电源试试,果然好了,这一点设计还真不错。亮机,不过故障依旧。

看来短路不在开关总成上。问题和预想的有出入。没办法接着找吧。 跑线路得知  音量- 、音量+、开关信号分别对应pin脚的PIN1\PIN2\PIN3\.不接开关总成,PIN1确实短路。确认为小板故障。小板板号为DAKR1TH28C0 REV:C。

     取下小板,断开和其它设备的链接。依然短路。确认小板电路故障。看板号像广达代工,找找图纸吧,一无所获。

     盲修吧,首先量遍小板所有电容,没有短路。板子上唯一的芯片型号为RTS5229,貌似声卡芯片,找找手册说不定,能看到控制音量信号。妈蛋,不说了。说不定是声卡短路,取掉,排除一下,妈蛋,不说了。换板吧,查遍整个互联网也没找下(有点夸张),绝望中。。。。

     跑线吧,短路,和说有的接地都通。从机接口刮先看看,不行就放弃了。接口PIN1出来先到一电阻,测电阻,两端都短路。旁边还并列了电路,跑线得知是接口PIN2  PIN3信号。电阻两端分别是0和无穷大。死马当活马医,印象中还没见过电阻短路的。(一般为烧为无穷大,或烧成灰)。见鬼取掉电阻竟然真不短路了(见上图)。不电阻,参考旁边俩电阻的阻值,无穷大,算了,不参考了。反正蛮大的找个1m的吧。

     装屏,接电,开机。呵呵  功能正常,故障修复。

总结:SONY一向给人高端,做工精细的感觉。半天拆不开、拆完不亮给人很大压力。另外相关资料几乎为空白,愁到快到放弃的地步。不说感受了。
     技术总结:1、此几甚为轻薄,看外观,像是从后盖开始拆。但是其实是先拆屏(卡扣连接,翘就可以)
                       2、断开电池后,再接回去,电池无电压输出。需要插电源后,电池正常输出电压(应该为保护性设置)
                       3、电阻有一种不良,叫短路
附部分图

型号

后盖

+无线键盘

扣在一起

亮机

配置

其它

技术总结:1、此几甚为轻薄,看外观,像是从后盖开始拆。但是其实是先拆屏(卡扣连接,翘就可以)
2、断开电池后,再接回去,电池无电压输出。需要插电源后,电池正常输出电压(应该为保护性设置)
3、电阻有一种不良,叫短路:lol

补充内容 (2016-5-5 12:00):
         好多朋友比我仔细,看到旁边有标D1\D2\D3.此机换的是D3。根据标识,多半是有可能是晶体管。但外观封装和其它电阻无异。还请有遇到其它相似,有资料的朋友帮忙验证。。

网友:
感谢版主的加分

网友A:
好电脑啊···上次遇见这种我都不接··

网友B:
学习 学习!楼主维修的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深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电脑啊···上次遇见这种我都不接··

接的时候也有点抵触,客户非让看,说来了就看看。拆的我紧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 学习!楼主维修的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深刻!

思路和实际有点出入

网友D:
修这种机器压力山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这种机器压力山大呀。

主要是见的少,不知道怎么拆,拆开又没图纸

网友E:
电阻短路,电阻不是无穷大坏吗。

网友F:
就是一个故障吧 音量减的限流电阻 声音不好使也是因为他 后来不开机也是因他

网友:
这种机不敢拆,怕把屏撬坏了,赔啊

网友G:
机器很新 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少 不知道 楼主备份了bio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机器很新 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少 不知道 楼主备份了bios吗

当时,没想起来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没想起来备份

下次遇到可以备份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故障吧 音量减的限流电阻 声音不好使也是因为他 后来不开机也是因他

不开机是因为,板子的保护措施,拔了电池,再插回去,不放电,需要先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短路,电阻不是无穷大坏吗。

第一次遇到电阻短路

网友:
应该和苹果一样的设计,CMOS电路是靠电池供电,CMOS没电导致不能触发吧

网友:
电阻也能短路吗 我真的没修过  呵呵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第一次听说电阻也短路,又刷新了我电脑基础的认知。。。。

网友H:
厉害,没有图纸都能修好高端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的时候也有点抵触,客户非让看,说来了就看看。拆的我紧张的

我也是这 不敢拆

网友:
惊心动魄啊

网友:
这本好高端啊

网友:
不错的帖子 ,楼主给你赞一个,加油

网友I:
一看就知道是大神级别,这种电阻短路一般人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J:
看旁边标识D?的器件和你说是电阻那个长相差不多哦。我估计不是电阻了,而是抑制静电的TVS管击穿了,,,设计精良的数码产品的按键信号线上对地都设计有类似的器件用来防止冬天静电大的时候摸按键的时候打坏主板或者误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旁边标识D?的器件和你说是电阻那个长相差不多哦。我估计不是电阻了,而是抑制静电的TVS管击穿了,,,设 ...

有可能,旁边好的元器件阻值是无穷大,我随便找了个1M的电阻

网友:
心理素质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是因为,板子的保护措施,拔了电池,再插回去,不放电,需要先充一下

00哦哦知道了

网友K:
像这样的机我还不敢接,叫拿另一家给人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像这样的机我还不敢接,叫拿另一家给人家看看

小心点,多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没有图纸都能修好高端本,

多尝试,慢慢就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看就知道是大神级别,这种电阻短路一般人是修不出来的

如果有图,一个一个排除,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
高端,是用来吓唬人的,我差点被吓着

网友:
电阻短路的我遇到过二次,.这种机率很小都让你遇到了.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就是一个电阻问题

网友:
厉害,没有图纸都能修好高端本

网友:
这东西主要是不好拆,真正的拆机有风险,且无配件及相关资料……。

网友:
这么新的笔记本没修过。

网友:
楼主盲修的能力很强,很有创新的精神,新的东西,有时候我拿在手里是束手无策!!

网友:
此机无图纸,刚才的总结,此机的确感觉让人怪异。以后图纸和点位希望集成在一起,一看便知道就好修了

网友:
电阻是啥子信号查出来木有。
TIM-C-2010
音量-,贴中有说
详情

网友:
这么高档,又没资料碰到预想不到的问题确实压力大。

网友:
没图还能修这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技术吊爆了。
第一次听说电短会短路,以后短路也要想到可能 是电阻短

网友:
好新的小本本,没图没点位修起来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楼主功力深厚,加分赞一个。

网友:
平板二合一我到目前还没有修过。。。

网友:
明明标的 d1 d2 d3啊 不是电阻把
TIM-C-2010
当时还真没注意,但外观看,真当电阻了
详情

网友:
摸过一次 还没拆过

网友:
楼主比较牛啊,电阻一般还真不好测出来。

网友:
修到这种就有点没底啊

网友:
细心,淡定,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见的少,不知道怎么拆,拆开又没图纸
最重要是能开机,不能显示的话,就无所谓了,就不怕了

网友:
这个元件按照标示应该是D3,再怎么说也是二极管吧,至于是什么管,要么稳压要么防静电,怎么你看成是电阻呢
TIM-C-2010
有可能,当时没注意,但光从外观看,怎么看怎么像电容
详情

网友:
*脏话*,要我的换,肯定就认为哪个电阻本来就是0欧的,估计永远都修不好了,除非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