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de 电流1.65

楼主(2016-04-28):
不显示 论坛上几个BIOS我都刷了 然后显卡也重做了下 还是一样的 这个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查屏接口,打值,LVDS打值, 显卡的条件.

网友:
什么显卡,有的显卡重做也不一定有用的

网友:
還沒遇過這樣問題,等待高手的出沒...

网友:
内外都不亮

网友:
不显示的原因太多了  你拆下显卡的时候  有没有打内存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接口,打值,LVDS打值, 显卡的条件.

好的 我去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