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按键板接法求助

楼主(2016-04-28):
原来的驱动板坏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但是按键板接口定义不一样,没法用,
论坛里找了一个帖子,通用驱动板按键板定义,找了个图,貌似和我的按键板是一样的,
但是驱动板上有很多针脚,如果每个功能一根针的话,很多功能都没有用啊,我找了卖家店里的万用驱动板按键,也有5按键的,老板说能用
这么说的话,我原来那个也可以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了,求帮助,另外附图

网友:
驱动板有10根针,我是不是还要加满10根针,但是这样的话,按键板也没位置啊

网友:
很简单的      按照着显示器前面板的图标,接一个开关,接一个灯,接一个地线,再接一个自动调整就行了,我一般就接这几根线,用万能表量一下那个按钮和那个线通着,接上就行了        没有什么好学的

网友:
我就接,开关,指示灯。
1,4脚就是开关,4脚公用地。你要是觉得复杂,你1,4脚直接飞线到开关上,记得把开关周围电路断掉(如果有)

网友:
剪线  接地  指示灯  开关  最简单的

网友:
这个根据定义接上就行啊 多的不接

网友:
4个功能的我当然会接,关键我想要全部功能都能用

网友:
上面定义都标好了  的  就按照上面定义改线就是了

网友:
要全部能用的话如果你不是那种分压的按键板的话就对应着上面接上去就行了,就是指示灯,开关 低,上下 自动调整。
菜单等。

网友:
首先应确定你的驱动板是总线式,还是线选式的就好确定了,总线式的接法简单

网友A(2022-03-16):
大家好,我是个小白,问问刚才的朋友说的,用什么功能,在板子上找到那个点与地线短接就能实现呗,对吗。

网友A:
再问问,轻触开关四个点,板子上一个点定义的和一个地线两个点,怎么接到一个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