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AMD RTC电路 维修

楼主(2016-04-28):
今天接到2个amd的机子,  一个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 ,说来也是有缘 另一个也是联想台式机KBY3-LT(cft31)
g485待机有0.02,开机后电流在0.4几不动  风枪扫过桥和cpu  没反应
拆机测量条件  发现32.768没有波形 晶振是进桥的,coms电池有2.1v电压(偏低)

+RTCBATT经一颗510欧的电阻进桥里了

拆掉PD109电池电压变成2.4v,刚开始测才2.1v  说明有微短路,该电压进桥了在外面还有颗可疑的电容(电阻电容板子上没丝印不好找)。上论坛找点位时,搜到这机子有个通病桥上有颗电容坏了,我抱着试试心态拆掉后,通电电流有跳变马上外接显示器有显示了。
断电在测晶振

另一脚

看看是不是 +RTCBATT电压

为了省分没下载点位图 直接用电阻档位跑线路  由于中间有一颗R105的510欧的电阻  所以可以看做是直通的,真相大白+RTCBATT电压在桥里的滤波电容损坏了  有阻值了9欧

另一台联想KBY3-LT台式机

开机一直报警,biso刷了没用。上网搜了下说是有通病  桥上有颗电容坏了  很遗憾我的这个没坏有电压1.5v
这电压是rtc电压经过4脚的U21来的(网上说是正常就是1.5v)
我的这个开机后桥很烫,且晶振波形不正常 一脚有波形  一脚有电压没波形  晶振和晶振的外部原件都换过没用

另一脚

我也不敢确定这种一脚有波  一脚没有到底是不是一定不对,但我一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姑且认为是不正常的,那就只有3合一的桥挂了  这桥太贵换桥还不如换板子,

看来以后AMD的机子晶振的测量必不可少了

发帖不易 加点分就感激不尽了

补充内容 (2016-5-6 18:43):
今天又来了一台该型号的机子  待机0.2不触发 测晶振没波形 且一脚有0.53v一脚0v电压 通病内容桥上电容 3脚二极管 1.5v电压都正常 刷bios无果   加焊cpu一脚有波形  能上电0.53左右不亮  刷回原8Mbios顺利亮机

补充内容 (2016-5-6 18:46):
icMX 25L6406E 8M亮机bios有备份  需要的可以留言给我

补充内容 (2016-5-6 18:51):
现在全板子就一颗BGA芯片的板子  不论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不少 这里的待机0.2不触发都能和它扯上关系 以后大家遇到各种状况是不是可以优先考虑它???

网友:
怎么搞的  怎么有绿字呢?

网友A:
怎么没人平路呢

网友B:
有示波器修机子就是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人平路呢

是啊  我也觉得好奇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修机子就是快点

以前都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不过好奇怪amd的时序实时时钟有问题照常开机上电

网友D:
那到底啥問題?看不懂!!是微短路還是時鐘芯片挂了?

网友:
我发现我越来越不懂AM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到底啥問題?看不懂!!是微短路還是時鐘芯片挂了?

桥上的电容坏了  不过还是应该算rtc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您的信息和實用知識

嗯好吧  我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了rtc电路

网友F:
曾几何时我也修好过。但却年久失修已近忘记了

网友G:
这示波器真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几何时我也修好过。但却年久失修已近忘记了

嗯  什么呀
不太明白

网友:
AMD  电容漏电

网友:
兄弟小心被扣分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示波器真心不错

什么不错呀  都过时了  勉强一用

网友:
对 对  amd的桥上电容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不过好奇怪amd的时序实时时钟有问题照常开机上电

好奇是好的,起码有心情研究

网友H:
大神好牛逼    666   下次可以借鉴

网友I:
看来AMD的机器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J:
AMD的北桥和RTC都是常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好牛逼    666   下次可以借鉴

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

网友:
切莫灌水  小心

网友:
同行的机子   不来钱的

网友K:
我比较好奇这字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AMD的机器问题还是蛮多的!

嗯amd的桥的问题不小

网友L:
AMD芯片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AMD的北桥和RTC都是常见问题了

rtc的真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比较好奇这字体哈哈

别奇怪好吧  点几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AMD芯片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

其实intel的问题也不少吧  呵呵

网友M:
联想AMD G系的机子好像电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联想AMD G系的机子好像电容爱坏

我以前到时很少遇见这种情况的

网友N:
再桥上测量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再桥上测量准确吗?

呵呵  我也是没法呀
不过测阻值在线测得都不太准的

网友O:
呵呵,这么爽啊,就个电容

网友P:
这个电容没给大家少挣钱

网友Q:
联想机器 AMD 的好多RTC 电路问题额    基本都是停在0.4

网友:
感謝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容没给大家少挣钱

这是通病来的  许多amd的都这样
应该是芯片的设计问题

网友R:
用模拟波波的才是高手呀

网友S:
新手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还没注意这个问题  不过好奇怪amd的时序实时时钟有问题照常开机上电

AMD的机器rtc不参与触发电路,应该是影响复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T:
AMD的机器rtc不参与触发电路,应该是影响复位、跑码

是的 晶振没起震都能触发上电
但电流没跳变

网友U:
AMD 的板子RTC电路问题会引起各种故障,,,,,,,,所以AMD的VDDBT_RTC.和32.768是必查的,,,,,,,,,,,这可是月饼大大反复强调的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这么爽啊,就个电容

是啊我后论坛上搜了下    都说是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联想机器 AMD 的好多RTC 电路问题额    基本都是停在0.4

嗯我的裸板是在0.36不动

网友V: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有一台弄了那个电容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我有一台弄了那个电容没有好

什么情况呀   要看具体情况的

网友:
我也是在和大家探讨

网友W:
这个通病真是好啊,太方便了

网友X:
妈的  现在AMD 我也是越修越不懂修了 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用模拟波波的才是高手呀

其实我还是想用数字的

网友Y:
能修到桥上电容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Y:
能修到桥上电容高手。

我也是看到前辈们的经验

才去动的

网友Z:
有示波器的就是牛,我都不会用

网友AA:
这示波器买的时候一定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新手路过  学习一下

amd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U:
AMD 的板子RTC电路问题会引起各种故障,,,,,,,,所以AMD的VDDBT_RTC.和32.768是必查的,,,,,,,,,,,这可是月饼 ...

谢谢你的提醒   以前遇到的amd的机子这种情况比较少
但今天就遇到2台  所以不敢不重视

网友AB:
示波器不是数字的。

网友AC:
有学到了啊。真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通病真是好啊,太方便了

是啊  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X:
妈的  现在AMD 我也是越修越不懂修了 不按套路出牌...

是啊amd的问题要多点

网友:
是那个电容坏了 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示波器的就是牛,我都不会用

示波器还是很简单的
买来后自己多捣鼓   另外网上多百度     就基本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示波器买的时候一定挺贵的。。

这是从同学那里弄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示波器不是数字的。

是啊  不是数字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有学到了啊。真的很好啊

其实也就是一个通病罢了

网友AD:
晶振一脚有波形就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晶振一脚有波形就是正常的吧?

我也是不太确定呀   我记得我测过的都是2脚又波形的

网友AE:
原来是 桥上的电容坏了 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原来是 桥上的电容坏了 刚明白

是的桥上的电容坏了
小题大做了    呵呵

网友:
还用示波器啊

网友:
必须要用啊   不然怎么知道
有没有起震

网友:
AMD晶振真的关键

网友:
压差也行

网友:
嗯  是一个关键测试点

网友:
这说   不准

网友AF:
怎么amd的板子就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AG:
RTC 电路有问题会造成各种问题   我修到过苹果的AIR  就是RTC引起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怎么amd的板子就这么容易坏呢

也不能说它容易坏     毕竟g485都是多年前的机子了

网友:
好详细~~很好的教程我得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G:
RTC 电路有问题会造成各种问题   我修到过苹果的AIR  就是RTC引起掉电的

确实如此   我发现AMD的rtc问题不少
还在桥上

网友AH:
  楼主 不容易啊  顶起

网友:
桥上电容坏不好查

网友AI:
G485的通病   桥 看来加焊也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J: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

我以前也没太注意rtc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 不容易啊  顶起

感谢  兄弟

网友:
是的我也是论坛里看到通病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神  找到这颗电容的
看来以后amd的可以在只有coms电池的时候  测量桥上的电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I:
G485的通病   桥 看来加焊也不行了

这个加焊确实不行的
我把桥上电容后  测量阻止才9欧   明显短路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太熟练了

网友:
G485这机器挺好的,给我们赚了不少钱

网友:
波波就是捷径

网友:
嗯  是要方便点

网友AK:
呵呵,好像已经被扣了 ,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K:
呵呵,好像已经被扣了 ,

我就说了嘛   让你小心的
呵呵  先说明不是我动啊

网友:
电容通病。。。

网友:
是啊  桥上的电容通病
以前不知道原因  只记得有这个通病
现在才知道是rtc的原因

网友AL:
AMD的机器 BIOS电池没电或者是短路  机器不跑马

网友AM:
有些amd要上小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AN:
楼主用的福禄克表很高大上啊

网友AO:
谢谢楼主了,  遇到个0.20掉电的, 到处找解决办法都不行

网友:
没分,等有分再下,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O:
谢谢楼主了,  遇到个0.20掉电的, 到处找解决办法都不行

这就说准了  不过看电压应给和rtc没有关系吧
很有可能是缺电压  导致掉电吧  你好好看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尤其是转换电压

网友AP:
下面的哪款两项的品牌机我修过  故障还是在rtc电路   双二极管 坏    三合一上面的一个电容坏!

网友AO:
引用 网友C:
这就说准了  不过看电压应给和rtc没有关系吧
很有可能是缺电压  导致掉电吧  你好好看看电压是不是都出 ...

3v  5v  都是出来了的,  都能开机, 风扇都转, 包括内存电压开机的时候1.5都出来的 我在想是不是要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下面的哪款两项的品牌机我修过  故障还是在rtc电路   双二极管 坏    三合一上面的一个电容坏!

是的哪个二极管 也有很多人提到  可是我的机子电压都正常
感觉是桥的问题了  但是太贵和换板子价格相差不是很大     就选择换板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O:
3v  5v  都是出来了的,  都能开机, 风扇都转, 包括内存电压开机的时候1.5都出来的 我在想是不是要刷BI ...

现在修机子bios是必刷的好吧
电压你看看后继电压   usb电压   3v后级电压  还有其他的后继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L:
AMD的机器 BIOS电池没电或者是短路  机器不跑马

是的兄弟把故障描述得很清晰
rtc算是AMD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修机子bios是必刷的好吧
电压你看看后继电压   usb电压   3v后级电压  还有其他的后继转换电压

好,非常感谢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学习学习,,,,,,,,

兄弟如此发帖是有很大风险的   难道你不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N:
楼主用的福禄克表很高大上啊

这怎么说其实也就是图个新鲜好奇才入手的   好奇心一过觉得这表也不过如此
和以前的胜利区别不是很大
最难受的蜂鸣档声音太小(据说是为了省电,去他大爷的脑残设计)

网友:
嗯有用就好  下次amd的记得要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有些amd要上小电池才能开机

这个倒是碰到过不少

网友AR:
好经验,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好经验,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感谢兄弟的鼓励   谢谢

网友AI:
引用 网友C:
这个加焊确实不行的
我把桥上电容后  测量阻止才9欧   明显短路了

我是说下面那个桥  上面那个去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我是说下面那个桥  上面那个去掉就行了

哦  你说的是台式机吧   那个加焊过
还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桥上电容短路了,给你加分

感谢兄弟的大力支持
谢谢

网友AK:
引用 网友C:
我就说了嘛   让你小心的
呵呵  先说明不是我动啊

你也没法扣我的积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你也没法扣我的积分吧?

谁说的   我是可以扣你分的好吧
只不过不忍心下手
你也可以扣我的分  好吧     点下评分你就  懂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说其实也就是图个新鲜好奇才入手的   好奇心一过觉得这表也不过如此
和以前的胜利区别不是很大
...

蜂鸣档确实声音很小,不过确实比较耐用,也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蜂鸣档确实声音很小,不过确实比较耐用,也很省事

你错了   搞维修的蜂鸣档时很常用的功能
哪个蜂鸣档完全没有考虑用户的使用感受    就只是为了吹他的产品如何省电   但是说实话用它的人又有谁在乎他省不省电    所以我觉设计的真是个脑残

网友:
我也是碰到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amd怪问题很多

网友C:
感谢版主大大 的鼓励

网友:
这种情况示波器确实方便一点

网友AT: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大大 的鼓励

只有鼓励大家发帖 才有动力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T:
只有鼓励大家发帖 才有动力哈

是的是的  还是版主大大看得明白

不像其他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AU:
这个都是修到不少 模拟的示波器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  还是版主大大看得明白

不像其他路过打酱油的

都是为了积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这个都是修到不少 模拟的示波器很经典

是啊都通病了
示波器经典是经典  但都是老古董了

网友:
楼主威武,看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这个都是修到不少 模拟的示波器很经典

兄弟我刚才没注意  看了你的个人资料我比较好奇,您是怎么升到 铜牌维客 的
看你的也不怎么发帖的呀  才一个主题    难道是注册时间早   每天打卡?

网友AV:
AMD 的板子这个RTC还真是容易坏

网友:
好吧  我暂且把您的话当作鼓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W:
赞一个....................

谢谢鼓励  如果方便的话
评个分就更好了

网友AW:
引用 网友C:
谢谢鼓励  如果方便的话
评个分就更好了

咋给评分  .....新人不太会呢

网友:
帖子最下面  有评分2个字  点进去就可以评分了   可加可减
您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咋给评分  .....新人不太会呢

看到了吗   很简单   你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咋给评分  .....新人不太会呢

帖子最下面  有评分2个字  点进去就可以评分了   可加可减
您好好看看

网友AX:
牛 B,有个不进BIOS的,至今没搞定

网友AY:
学习了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器   呵呵  但愿明天就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牛 B,有个不进BIOS的,至今没搞定

时开机后不能进bios吗  卡log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学习了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器   呵呵  但愿明天就能遇到

好的  我祝你天天有通病机子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Z:

看见这条语录我就忍不住想笑

网友:
好内容,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V:
AMD 的板子这个RTC还真是容易坏

是啊   AMD的关键测试点   别放过了

网友:
谢谢   发帖不易
能给评个分吗

网友BA: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A: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啊,上传一份

g485吧  你搜一下la-8681p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没太注意rtc

没事慢慢来

网友BB:
AMD的桥直接测下边上那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BC:
这个机器南桥爱坏,前几天刚修过

网友BD:
第二块联想的板,桥上VCCRTC,我测量了很多板,都是1.5伏,这个板,内存要插到外面那个插槽,第二,这个桥加焊就能好,温度不能高,板子变形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D:
第二块联想的板,桥上VCCRTC,我测量了很多板,都是1.5伏,这个板,内存要插到外面那个插槽,第二,这个桥加 ...

板子确实太差劲了  那板子的一脚都能听到板子吱吱的声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B:
AMD的桥直接测下边上那电容就知道了

高手啊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修机子就是快点

嗯,有的地方方便观察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C:
这个机器南桥爱坏,前几天刚修过

这都通病了  电容

网友BE:
我的示波器 杂波太多 怎么回事呀

网友BF:
思路比较清晰123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我的示波器 杂波太多 怎么回事呀

什么示波器呀    我的模拟的有许多信号   不好测量的

网友BG:
楼主分析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楼主真厉害,向楼主学习

长路漫漫  烙铁作伴

网友:
引用 网友BF:
思路比较清晰123

兄弟后面的123作何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G:
楼主分析的不错 思路清晰

谢谢鼓励

网友BI:
AMD的芯片好难做,温度高一点就爆了,还很贵,让人难受啊

网友:
昨天修了个G480 BIOS保存不了,重新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您的信息和實用知識

确实很多时候都会忽略rtc

网友BJ:
这应该是通病吧,遇到好几台,一见这个我就先测下电池,有的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J:
这应该是通病吧,遇到好几台,一见这个我就先测下电池,有的换电池就好了

是啊确实是通病了
但是换电池的话    应该以后还是会出问题的吧?  我的这个是电池电压有点偏低

网友:
修的真有心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K:
他说是的判断是 桥挂了 太贵 不修了

台式机主板的那个十有八九都是桥坏了    最后和客户商量换板子

网友:
碰到AMD 就头疼啊

网友:
也就是碰到一天碰到2个这种问题  所以记录下

网友:
amd的故障是有点多

网友BL:
AMD的桥上的RTC电容确实有些拆了没问题   前几天也修了个C305的  拆了OK订芯片的时候顺便问了下才15块钱直接订个吧 返修拆个机都觉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L:
AMD的桥上的RTC电容确实有些拆了没问题   前几天也修了个C305的  拆了OK订芯片的时候顺便问了下才15块钱直 ...

我的g485桥上电容拆来  测量都有9欧的阻值了  没必要动动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I:
AMD的芯片好难做,温度高一点就爆了,还很贵,让人难受啊

你用温度曲线最高温度是多少,一趟下来时间多长
我做有钱的是230  无铅的是250    中间还会在190多度的是时候暂停5分钟  再跑

从来都没有爆过AMD的桥,不过打黑胶的弄得少

网友BM:
最后一台修好了??我比较关注最后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M:
最后一台修好了??我比较关注最后一台

没有呀  十有八九都是桥坏了
马云家要120一个桥   而且我对这块板子的质量不太有信心  拿板子的一角都能听到像是要断裂的吱吱声
不适合做bga  维修成本高 风险大。没必要    直接换板子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呀  十有八九都是桥坏了
马云家要120一个桥   而且我对这块板子的质量不太有信心  拿板子的一角 ...

您说呢?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呀  十有八九都是桥坏了
马云家要120一个桥   而且我对这块板子的质量不太有信心  拿板子的一角 ...

句句在理,没有价值了,还没笔记本利润高o(︶︿︶)o 唉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都是秒杀地

网友:
amd的rtc电路会导致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N:
学习一下高手修板就是快

过奖了  运气好

网友:
谢谢,其实问题就这样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O: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桥上面一颗电容坏了

是啊  2台机子桥上的电容都有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P:
检查的好仔细 是学习的榜样

维修就是这样  不仔细点就与钱钱插肩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Q:
好东西,谢谢了。

对你有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R:
让人欢喜让人忧虑的AMD啊

amd的故障是要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怎样呀
我觉得设计者就是一个sb,蜂鸣档音量太小了(据说是为了节电  sb设计)

表准就好了

网友BS:
楼主真走运,要是着急换了桥那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S:
楼主真走运,要是着急换了桥那就浪费了

确实 我感觉那主板 换桥  真的很难说

网友:
你错啦   其实普通的表  也是很准的(当然价格要在40 50以上的)区别不大
只是读数时间稍微慢点   说实话我买了后很后悔   但我试着换过台式机的蜂鸣器    没卵用    退也不能退
一直坚持着用到现在

网友BT:
楼主把主板的内存插到外边的槽子试试 碰到很多用里边的槽子报警不过内存  是通病 出厂就是设计内存插在外边的槽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T:
楼主把主板的内存插到外边的槽子试试 碰到很多用里边的槽子报警不过内存  是通病 出厂就是设计内存插在外边 ...

这个问题我在论坛搜的时候有人也讲过  我试了不行的

网友:
应该也是进水了!

网友:
没有进过水的呀?

网友BU:
这种都是桥挂了,电容坏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电容漏电了,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U:
这种都是桥挂了,电容坏的还没碰到过。

电容坏的还不少

网友BV:
上面有几片是单桥板吧。

网友:
没有抓波波工具,看起来好牛

网友BW:
amd的桥上电容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V:
上面有几片是单桥板吧。

是啊  就一个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W:
amd的桥上电容微短路

是的还没全短路  有9欧阻值

网友BX:
AMD是有电压低不工作的症状

网友:
AMD是有COMS电压低不工作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X:
AMD是有电压低不工作的症状

是啊  晶振不起震也能开机  表现形式多样

网友BY:
amd的机器问题确实很多,真实无语了。

网友:
兄弟,你这样回复
被人逮到是会扣分的   小心点 毕竟挣分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Y:
amd的机器问题确实很多,真实无语了。

主要是奇怪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V:
上面有几片是单桥板吧。

兄弟你的头像是哪的
小女孩乖巧的感觉

网友BZ:
桥上电容微短?那个电容?晕了,板上电容微短都不好找,桥上有就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Z:
桥上电容微短?那个电容?晕了,板上电容微短都不好找,桥上有就不用修了

这真是通病来的  论坛里有很多例子了  所以就没标

网友(2016-06-05):
AMD G485 已是通病了

网友:
是的
很早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