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游匣I5-7557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4-28):
戴尔inspiron 游匣I5-7557拆机图解教程

  戴尔的游匣系列是传统的灵越系列衍生而来的,戴尔inspiron游匣7557采用i5-4210H标压处理器,BGA封装,搭载GTX960M 4G GDDR5显卡,配有M.2、2.5寸双硬盘位,组成SSD+HDD的搭配。散热方面使用了三条8mm铜管并联两只风扇的结构,主风扇为双出风设计,背光键盘,74Whr容量的超大锂电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戴尔inspiron 游匣I5-7557是如何拆机的。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

  戴尔inspiron 游匣I5-7557拆机方法/步骤:

  在戴尔inspiron 游匣I5底面面板上有的三颗螺丝。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

  拆除戴尔inspiron 游匣I5底面板,首先拧下面板上的这颗固定螺丝,其他三个侧面都是采用卡扣卡住的。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

  用撬棒翘起底面板,注意力度不要太大。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

  掀开底面板后可以看到戴尔inspiron 游匣I5内部的基本硬件。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5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6

  进行下一步拆解前,首先从电源开始,断电可以避免短路的发生,以免发生意外。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7

  戴尔inspiron 游匣I5电池容量为74Wh。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8

  排线的一头连接电池,另一头连接主板。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9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0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1

网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7557拆机方法/步骤:

  机械硬盘被固定安装在右下角,通过四颗螺丝固定。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2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3

  希捷三星硬盘,容量为1TB,转速为5400RPM,型号为:ST1000LM024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4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5

  接下来拆除内存和WLAN组件。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6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有两个内存插槽,可以实现双通道。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7

  三星4GB DDR3L 1600MHz内存.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8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19

  WLAN组件上的黑白两条电线是天线,天线的另一端一般位于屏幕顶部,可以提升信号强度。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0

  英特尔双频段无线网卡,支持802.11ac,a/b/g,n。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1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2

网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 7557拆机方法/步骤:

  戴尔inspiron 游匣I5上面有英文提示,意思是在进行任何拆解之前,一定要将电池拆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3

  拧下所有螺丝后,底面一侧还是无法取下,要进行拆解的话就必须从戴尔inspiron 游匣I5的另一侧键盘面进行,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戴尔inspiron 游匣I5键盘的四周有一圈缝隙,这代表着键盘是可以拆除的。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4

  拆键盘是一项技术活,不能太用力,需要使用撬棒。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5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6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7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8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29

  键盘的下方隐藏着几颗螺丝。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0

  把螺丝拧下,就可以将整个键盘面拆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1

  键盘面的另一侧。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2

  红色:Synaptics T1312B触摸控制器。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3

网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 7557拆机方法/步骤:

  接下来拆除戴尔inspiron 游匣I5的散热组件与主板。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4

  首先,先拆除“碍事”的排线。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5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6

  散热风扇的固定螺丝在拆除键盘面时,已经被拧下,风扇随手就可以取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7

  散热片位于主板另一侧,在拆主板之前,首先需要将左侧I/O的小主板拆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8

  两个USB接口,一个3.5mm音频输出接口。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39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0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1

  红色:Realtek ALC3234声卡芯片。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2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3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4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5

网友:

  戴尔inspiron 游匣I5 7557拆机方法/步骤:

  先拆下CPU和GPU的散热片。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6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7

  主板上方的黑色区域,是戴尔inspiron 游匣I5笔记本的扬声单元。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8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49

  扬声器采用塑胶环扣的固定方式。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50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51

  红色:Intel Core i5-4210H处理器,主频2.90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4600核心显卡

  蓝色:NVDIA GeForce GTX 960M独立显卡

  橙色:海力士4GB GDDR5显卡

  绿色:英特尔IMC11V520A320南桥芯片

  紫色:Realtek RTS5227读卡器芯片

  黄色:WINBOND 25Q64FVS10存储器芯片

  粉色:LB NA0069R-LF千兆网络变压器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52

  红色:ITE IT8528E FXA I/O芯片

  蓝色:Realtek RTL8111GUS千兆网卡

  橙色:Parade PS8407A HDMI抖动信号去除控制芯片

  绿色:海力士4GB GDDR5显卡(总共)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53

  戴尔inspiron 游匣I5 7557的整机结构,拆下所有的部件后,只剩下中间黑色区域的低音单元,和右侧圆形的BIOS电池。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 图54

  戴尔inspiron 游匣I5拆机到此完毕!

网友:
不错  很详细
不过    混迅维的大多不需要看这个

网友:
这个是一次发不了这么多吗???怎么发这么多次啊

网友:
不错,,新手可以 参考。。

网友(2016-11-14):
好东西,谢谢,请问有拆屏讲解?

网友(2017-04-24):
为啥我的本里带的是海力士的内存

网友:
拆解教程多看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