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571换硬盘装系统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6-04-28):
    一台acerv5-571p笔记本硬盘坏了,换硬盘装win8系统,这台电脑只有2G的内存太慢了。客户要求装win8的系统。用U盘进PE后用DISKGEN软件对新硬盘分区,平常我们不管是win7,xp或是win8都是用MBR分区格式对硬盘分区装系统都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我还是以MBR格式对硬盘分区,装Win8的GHOST系统,装完重启电脑进入安装系统界面一切正常。系统装好后进系统出现花屏重影,在网上一查发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说是要官网的驱动。进入官网下载驱动装上一样花屏重影。重装win7也是一样的现像。    很多网友说这种情况拿到售后装系统就可以用,那应该还是系统安装出了问题。
    最后把硬盘重新分区用的是GUID格式,用DISKGEN就可以。自动会分出一个100M的ESP分区。用ghost软件装win8的GHO文件到C盘,重启进入BIOS设置成EFI启动模式启动。重启不能从硬盘引导,因为ESP分区内没有引导文件,在网上找了一个
uefi引导修复工具(BCDrepair)   解压出来放到硬盘的ESP分区运行BCDrepair.exe进行自动修复,完成后ESP分区就出现了引导文件。重新开机就能从硬盘引导进行系统自动安装了。装完后一切正常,屏也不花了。

网友:
新出的笔记本或台式机,逐渐放弃老版本的BIOS。今后都是用UEFI的了,分区都用GUID格式了。

网友: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楼主多多钻研哦

网友:
不错的方法,一起学习!

网友:
这个好利害,以后,遇到了,也要用到GUID分区了吧。

网友(2016-08-07):
恩恩,遇到过一次,

网友:
uefi引导修复工具(BCDrepair)   解压出来放到硬盘的ESP分区运行BCDrepair.exe进行自动修复,完成后ESP分区就出现了引导文件。重新开机就能从硬盘引导进行系统自动安装了。装完后一切正常,屏也不花了

网友A(2017-01-14):
那些新机器 装系统 真的和很麻烦 哎

网友(2017-03-21):
引用 网友A:
那些新机器 装系统 真的和很麻烦 哎

不麻烦改一下硬盘模式就可以啦,现在都是UEFI的bios 硬盘改成GUID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