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经过整流管后只有200V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8):
如题,交流220V经过整流管后只有200V了,不是300V吗?测大电容没击穿,电阻也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A:
测量一下整流桥,是不是断了一个,换个桥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整流桥,是不是断了一个,换个桥堆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220V经过整流,理论上就应当是300V左右,,,

网友B:
整流桥一臂开路或300v滤波电容坏............

网友:
这种一般是整流桥的问题吧,整流桥的作用就是把220V的交流整流成300V的直流

网友C:
大电容造成的,不信的话你换一下

网友:
闭上眼睛也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完全失效,,,,,,,,,

网友:
220V是交流有效值,峰值电压是220*1.414=311V,你整流后无电容滤波那么就是200V左右,有了电容滤波,就可以测到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造成的,不信的话你换一下

对极了,昨天测了整流桥,觉得没问题,换电容正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一臂开路或300v滤波电容坏............

开路没电压出的

网友:
吧大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立马换电容,也不要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立马换电容,也不要测了。

看到电容还是好的,本来我最是判断电容的问题,可听了一下别人的意见

网友E:
电容失效,没的说了。不一定鼓了才是坏啊,它处于不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失效,没的说了。不一定鼓了才是坏啊,它处于不良状态。。

猜到了电容惹的祸,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应该是整流桥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滤波电容无容量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大电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