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6-04-28):
G470不出集显电压。开机电流0.8几,在论坛里查了下,有的说是过内存之后,集显电压才出来呢?拔掉内存之后,电流还是一样,没有变化,各电压都出来了,独显电压都有,内存换了,BIOS都刷了,桥也换了,CPU换了,就是不出。CPU供电芯片各工作条都有,现在不知道弄什么好了。请指点---------

网友:
示波器测量LPC_FRAME#有无波形,内存SMB有无抓到内存,有无波形

网友A:
楼上正解,打下内存波形,看看过没过内存再说

网友:
得抓点波形啊,不要这样蛮干

网友:
量量cpu  桥之类小供电吧  也许会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打下内存波形,看看过没过内存再说

内存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