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版号显示 但是背光不亮

楼主(2016-04-28):
如题 惠普g4  版号DAR18DMB6D    开机 背光亮  能进系统  但是进系统后背光就不亮了 ,加焊过显卡 , 刷过bios  还是不行,大家帮看看给点儿意见吧。屏线接口供电正常。还该测什么呢。。。。。

网友A:
卸載掉顯卡驅動會不會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卸載掉顯卡驅動會不會黑屏?

不装驱动不会黑。做系统也正常 就是进系统后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驱动不会黑。做系统也正常 就是进系统后黑。。。

那就得換新縣卡試試看先了

网友:
遇到过两次,都是装纯净版系统,打官方显卡驱动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或者LID

网友:
显卡驱动或者显卡芯片

网友:
看看进系统后  显卡那边的供电有无变化